请教:CPU时常报警

楼主(2006-03-15):
各位前辈好,我刚接触siemens不久,是个新手,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CPU时常报警,找不到规律,主站下设5个站,主站一报警分站全跟着报警,接地,可能的干扰全部可以排除。请前辈给支支招,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描述不够详细,报什么警,有没有提示,建议看看模块诊断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我明天去查一下

网友B:
双击 HARDWARE --ONLINE--双击CPU-- DIAGNOSTIC BUFFUR

网友C:
报警问题不大,要是你运行是断掉从站的电源,你会发现主站停机的现象,当然也有办法解决,加一些OB块即可

网友D:
各位我是个新手,请教一下:组态是什么意思?

网友E:
我理解的组态是:新学生上学时,学校安排任课老师、教室、食堂等等事项,以后学生就按步就班地生活和学习。

网友D:
我相信明年我一定是你们中间的佼佼者.

楼主:
我看过模块信息了,里面没有信息,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下报警信息才会记录下来

网友F:
有的CPU带自诊断功能 在线后查看诊断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