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报警!!

楼主(2006-03-15):
发现一个问题,变频器竟然不接输出,运行后没有报缺相!!?

网友A:
这不是问题,输出不接负载,变频器会默认输出阻值无穷大,频率当然可以自由增加,没有报警出现,很正常,有经验者,不需要带负载进行测试,只要量一下输出电压三相是否平衡既可以了,当然排除容量不足问题!

楼主:
不光是这样!那是不接负载,其中两相接,也同样情况!
还有就是过去这种情况肯定是报警的!

网友A:
关于变频器缺相检测问题我发了一个帖子,您可以浏览一下,一般变频器输出CT检测只有两相,V相不检测!

网友B:
要看变频器的功率大小

网友C:
同意宁波的看法,若带载该报过流吧,前提是恰巧接UW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