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东西谁知道?

楼主(2006-03-15):
我这有一个LG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上面型号是K7M-DR20S,谁能告诉我是什么东东吗???那这个上面的CPU板多少钱啊???现在这个机子上电后正常,但是不能运行,也不能读取程序,请教各位大虾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K7M-DR20S
PLC 直流24V12点输入/继电器8点输出(电源AC85~240V) 1,395 变频器

楼主:
谢谢,那请问你知道这个机子的CPU板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B:
这种PLC只卖九百多。

楼主:
啊 ?不会吧,北京有个LG维修站给我说要1400左右啊!!!郁闷啊

网友C:
老大你那个不用修了,1400元,我把我的那个K7M-DRT40U 40点

网友D:
看一下运行状态!

网友E:
修理费贵了还不如换新的!

网友F:
CPU板,4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