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质量流量计

楼主(2006-03-15):
有那位高手知道,质量流量计工作原理请指教一下

网友A:
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只能测量气体的质量流量,精度高量程比大。
原理就是气体带走的热量来直接算出质量流量,所以有测量介质的温度限制一般是200度以下,为干燥气体。
还有什么想问我热式流量计的可以给我打电话。010-87755942赵

楼主:
我想问的是液体质量流量计,谢谢

网友:
用的是科氏力原理,物理教本上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