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东芝注塑机节能

楼主(2006-03-15):
我有一台东芝注塑机,请教高手谁做过东芝注塑机的节能

网友A:
如在广东我可以帮你搞定.
不知你在那儿?
xiyuya@126.com

网友B:
英文词汇 大陆词汇 台湾词汇
2D Solid 二维实体 2D 实面
2D Wireframe 二维线框
3D Array 三维阵列 3D 阵列
3D Dynamic View 三维动态观察 3D 动态检视
3d objects 三维物体 3D 物件
3D Orbit 三维轨道 3D 动态
3D Orbit 三维动态观察 3D 动态
3D Studio 3D Studio 3D Studio
3D Viewpoint 三维视点 3D 检视点
3dpoly 三维多段线 3D 聚合线
3dsin 3DS 输入 3D 实体汇入
3DSolid 三维实体 3D 实体
3dsout 3DS 输出 3D 实体汇出
abort 放弃 中断
abort 中断 中断
absolute coordinates 绝对坐标 绝对座标
abut 邻接 相邻
accelerator key 加速键 快速键
access 获取 存取
acisin ACIS 输入 ACIS 汇入
acisout ACIS 输出 ACIS 汇出
action 操作 动作
active 活动(的) 作用中
adaptive sampling 自适应采样 最适取样
add 添加 加入
Add a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新增印表机
Add mode 添加模式
Add Plot Style Table 添加打印样式表
Add Plot Style Table 添加打印样式表
Add Plotter 添加打印机
Add Plotter 添加打印机
Add to Favorites 添加到收藏夹 加入我的最爱
ADI ADI(Autodesk 设备接口) ADI (Autodesk 设备介面)
adjacent 相邻 相邻
Adjust 调整 调整
Adjust Area fill 调整区域填充 调整区域填满
AdLM (Autodesk License Manager) AdLM(Autodesk 许可管理器)
Administration dialog box 管理对话框 管理对话方块
Advanced Setup Wizard 高级设置向导 进阶安装精灵
Aerial View 鸟瞰视图 鸟瞰视景
affine calibration 仿射校准 关系校正
alert 警告 警示
alias 别名 别名
aliasing 走样 锯齿化
align 对齐 对齐
aligned dimension 对齐标注 对齐式标注
alignment 对齐(方式) 对齐
allocate 分配 配置
Altitude 标高 高度
ambient color 环境色 环境颜色
ambient light 环境光 环境光源
angular dimension 角度标注 角度标注
angular unit 角度单位 角度单位
annotation 注释 注解
anonymous block 无名块 匿名图块
anti-aliasing 反走样 消除锯齿
aperture 靶框 锁点框
apparent intersections 外观交点 外观交点
append 附加 附加
Application key 授权申请号 应用程式码
appload 加载应用程序 载入应用程式
Apply 应用/申请 套用
approximation points 近似点 近似点
arc 圆弧 弧
Architectual Ticks 建筑标记 建筑斜线
area 区域,面积 区域 ,面积
Argument 参数 引数
Arrange icons 排列图标 排列图示
array 阵列 阵列
arrowhead 箭头 箭头
ASCII ASCII (美国标准信息交换码) ASCII
aseadmin ASE 管理 ASE 管理
aseexport ASE 输出 ASE 汇出
aselinks ASE 链接 ASE 连结
aserows ASE 行 ASE 列
aseselect ASE 选择 ASE 选取
asesqled SQL 编辑 ASE SQL 编辑器
Aspect 纵横向间距 纵横向间距
aspect ratio 宽高比 纵横比
assign 指定 指定
Assist 助理 辅助
associative dimension 关联标注 关联式标注
associative hatches 关联填充 关联式剖面线
attach v.附着 贴附
attdef 属性定义 属性定义
attdisp 属性显示 属性显示
attedit 属性编辑 属性编辑
attenuation 衰减 衰减
attenuation of light 灯光衰减 光源衰减
attext 属性提取 属性萃取
attredef 属性重定义 属性重新定义
attribute definition 属性定义 属性定义
Attribute Display 属性显示 属性显示
attribute extraction file 属性提取文件 属性萃取档
attribute extraction template file 属性提取样板文件 属性萃取样板档
attribute prompt 属性提示 属性提示
attribute tag 属性标签 属性标签
attribute value 属性值 属性值
audit 核查 检核
authorization code 授权码 授权码
AutoCAD library search path AutoCAD 库搜索路径 AutoCAD 资源库搜寻路径
autocommit 自动提交 自动确定
AutoTrack 自动追踪 自动追踪
axis tripod 三轴架 三向轴
azimuth 方位角 方位
Back Clipping On 后向剪裁打开
back view 后视图 後视景
background color 背景色 背景颜色
backup 备份 备份
Backward 反向 左右反向
bad 不正确的 不正确
base 基点 基准,底端,底部
base dimension 基准标注 基线式标注
base grips 基夹点 基准掣点
base point 基点 基准点
baseline 基线 基准线 基线式
baseline dimension 基线标注 基线式标注
Basic color 基本色 基本颜色
batch plotting 批处理打印 批次出图
beam angles of spotlights 聚光灯光束角度 点光源光线角度
Beep on Error 出错报警 错误时发出哔声
bevel 倒角 斜切
bevel 倒角 斜切
beveling objects 斜角对象 斜切物件
Bezier curve Bezier 曲线 Bezier 曲线
Big Font 大字体 大字体
bind 绑定 并入
bitmap 位图 点阵图
blend 合成 混成
blipmode 点标记模式 点记模式
block 块 图块
block definition 块定义 图块定义
block reference 块参照 图块参考
block table 块表 图块表格
bmpout BMP 输出 BMP 汇出
body 体 主体
Boolean operation 布尔运算 布林运算
borders 边框 图框
bottom view 仰视图 下视景
boundary 边界 边界
boundary sets 边界集 边界集
bounding 边(框) 边界框
break (v.) 打断 切断
Bring Above Object 置于对象之上 置於物件上方
Bring to Top 顶置 置於最上方
brower 浏览器 浏览器
built-in 内置的 内建
bulge 凸度 凸度
bump map 凹凸贴图 凸纹贴图
button menu 按钮菜单 按钮功能表
BYBLOCK 随块 BYBLOCK
BYLAYER 随层 BYLAYER
byte 字节 位元组
cabling 电缆布线 配线
cal 计算器 校正
calibrate 校准 校正
call 调用 呼叫
callback 回调(for LISP) 回覆
callback 回叫 回覆
camera 相机 照相机
camera angle 相机角度 相机角度
Cancel 取消 取消
cap 封口 封口
cascade 层叠(的) 重叠排列
case (大小)写 大小写
cast 投射 投射
catalog 目录 目录
cell 单元 储存格
Center 圆心 中心
center mark 圆心标记 中心点标记
centerline 中心线 中心线
centroid 形心,质心 矩心
chamfer 倒角 倒角
change 修改 变更
character 字符 字元
Check 检查 检查
Check Box 复选框 勾选框
Check Spelling 拼写检查 拼字检查
child dimension style 下级标注样式 子标注型式
chord 弦 翼弦
chprop 修改特性 变更性质
circle 圆 圆
circular external reference 循环外部参照 循环外部参考
Circumference 圆周 圆周
class 类 等级, 类别
clause 子句 子句
Clean 清除 清理
Clean 清除 清理
clear 清除 清除
client 客户机 用户端
clip 剪裁 截取
Clipboard 剪贴板 剪贴簿
clipping boundaries 剪裁边界 截取边界
clipping planes 剪裁平面 截取平面
Close 闭合 关闭(用於档案),闭合(用於边界,线,面域)
cluster 组 丛集
code pages 代码页 字码页
color 颜色 著色
color depth 颜色深度 颜色深度
color map 色表 颜色对映
Color Wheel 颜色轮盘 色轮
color-dependent 颜色相关
Color-Dependent Plot Style Table 颜色相关打印样式表
column 列 栏 (for database)
combine 结合 结合
comma 逗号 逗号
command history 命令历史 指令历程
command line 命令行 指令行
command window 命令窗口 指令视窗
comment 注释 注解
commit 提交 确定
Compatibility 兼容性 相容性
compile 编译 编译
complex solids 复杂实体 复杂实体
component 分量 元件
Component 部件 元件
composite regions 组合面域 复合面域
composite tolerances 混合公差 复合公差
compound documents 合成文档 复合文件
cone 圆锥面 圆锥体
config 配置 规划
configuration 配置 规划
conic 圆锥曲线 圆锥形的
Constant 常量 常数
Construction Line 构造线 建构线
containers 容器 容器
Content Explorer 内容管理器 内容浏览器
Content Explorer 内容管理器 内容浏览器
contents 内容 内容,目录
context 环境 上下文
continuation 顺序 连续性
Continue 继续 继续,延续
Continue 继续 继续,延续
continue dimension 连续标注 连续式标注
contour lines 轮廓线 等高线
contrast 对比度 对比
contrast 对比度 对比
control (n.)控件 控制
coordinate filters 坐标过滤器 座标过滤器
coordinate system 坐标系 座标系统
coplanar 同一平面的 共平面
copy 副本 复制,复本
Copy Hyperlink 复制超级链接 复制超级连结
copyclip 复制剪贴 复制截取
copyhist 复制历史 复制历程
copylink 复制链接 复制连结
Corner 角点 角点
corner joint 角点 转角接点
correct v. 更正 正确
corrupt 毁损 损坏
create 创建 建立
Create Layout 创建布局
criteria 条件 准则
criteria 条件 准则
Crop 修剪 切齐
crosshair 十字光标 十字游标
crossing 窗交 框选
crossing polygon 交叉多边形 多边形框选
crossing window 交叉窗口 窗选
cube 立方体 立方体
Cubic 三次 三次,立方
Current UCS 当前 UCS 目前的 UCS
Current UCS 当前 UCS 目前的 UCS
cursor 游标 游标
cursor menu 光标菜单 游标功能表
curve 曲线 曲线
custom 自定义 自订
Custom installation 自定义安装 自订安装
Customize Menus 自定义菜单 自订功能表
Customize Menus 自定义菜单 自订功能表
Cut 剪切 剪下
cutclip 剪切 剪下截取
cylinder 圆柱体 圆柱体
cylindrical coordinate 柱坐标 圆柱体座标
dangle 不固定的 悬挂
Dark Color 暗色 暗色
dash 虚线 虚线
data integrity 数据完整性 资料完整性
database 数据库 资料库
datum 基准 基准面
datum axis 基准轴 基准轴
datum dimension 基准标注 基准标注
datum identifier 基准标识 基准识别字
datum reference frames 基准参考框架 基准参考框
datum reference letters 基准参考字母 基准参考文字
dbConnect 数据库连接 资料库连结
dbConnect Manager 数据库连接管理器
dblist 数据库列表 资料库列示
DBMS drivers DBMS 驱动 资料库管理系统 (DBMS)
ddattdef 属性定义对话框 动态属性定义
ddatte 属性编辑对话框 动态属性编辑
ddattext 属性提取对话框 动态属性萃取
ddcolor 颜色对话框 动态颜色设定
ddedit 文字编辑对话框 编辑文字与属性定义
ddgrips 夹点对话框 动态掣点设定
ddim 标注设置对话框 标注设定
ddinsert 插入对话框 图块插入
ddmodify 图元编辑对话框 动态修改
ddptype 点类型对话框 点型式
ddrename 重命名对话框 动态更名
ddrmodes 绘图模式对话框 绘图设定
ddselect 对象选择对话框 动态选取设定
dducs UCS 对话框 动态 UCS 设定
dducsp UCS 方向对话框 动态 UCS 预设
ddunits 单位对话框 动态单位设定
ddview 视图对话框 动态视景
ddvpoint 视点对话框 动态检视点
deactivate 释放 停用
dealer 经销商 经销商
decal effect 修剪效果 除去杂质效果
decimal dimensions 十进制标注 十进位标注
decurve 非曲线化 直线化
default 缺省 预设值,预设
default drawing 缺省图形 预设图面
default drawing 缺省图形 预设图面
definition point 定义点 定义点
Degenerate 退化 退化
delay 延迟 延迟
delete 删除 删除
DELta 增量 差值
demand loading 按需加载 应要求载入
dependent symbols 依赖符号
deployment 展开 布署
Depth Map 深度贴图 深度贴图
derive 导出 导出
description 说明 描述
Design Center 设计中心 设计中心
detach 拆离 分离
Detection 检测 侦测
deviation 极限偏差 偏差
deviation tolerances 极限公差 偏差公差
device 设备 设备
device 设备 设备
Device and Default Selection 设备和默认选择 设备和预设值选取
Dia 直径 直径
diameter 直径(标注) 直径
dictionary 词典 字典
diffuse color 漫射色 漫射颜色
digitizer 数字化仪 数位板
digitizing puck 数字化仪游标 数位化指向器
digitizing puck 数字化仪游标 数位化指向器
dim 标注 标注
dimaligned 对齐标注 对齐式标注
dimangular 角度标注 角度标注
dimbaseline 标注基线 基线式标注
dimcenter 圆心标注 中心点标注
dimcontinue 连续标注 连续式标注
dimdiameter 直径标注 直径标注
dimedit 标注编辑 标注编辑
dimension 标注 标注
dimension definition points 标注定义点 标注定义点
dimension format 标注格式 标注格式
dimension geometry 构成要素 标注几何
dimension line arc 尺寸线圆弧 标注线弧
dimension properties 标注特性 标注性质
dimension scale 标注比例 标注比例
dimension style 标注样式 标注型式
dimension style families 标注样式族 标注型式家族
dimension style name 标注样式名 标注型式名称
dimension style overrides 标注样式替代 标注型式取代
dimension text 标注文字 标注文字
dimension units 标注单位 标注单位
dimension variables 标注变量 标注变数
dimlinear 线性标注 线性标注
dimordinate 坐标标注 座标式标注
dimoverride 标注替代 标注取代
dimradius 半径标注 半径标注
dimstyle 标注样式 标注型式
dimtedit 标注文字编辑 标注文字编辑
Direct Hatch 直接填充 直接剖面
Direction Control 方向控制 方向控制
Directory 目录 目录
Disable 禁用 取消,停用
discard 放弃 舍弃
Discontinued 停止使用的 取消,停用
dish 下半球面 圆碟
disk space 磁盘空间 磁碟空间
displacement point 位移点 位移点
display 显示 显示器, 显示, 显示画面
Display Order 显示次序 显示顺序
dist 距离 距离
distant light 平行光 远光源
distributing 分布 分散式
dithering 抖动 递色
diverge 分散的 分散的
Divide 等分 等分
divide 等分 等分
Division 等分 分割,除法
dock(undock) 固定(浮动) 固定
document 文档 文件
dome 上半球面 圆顶
donut 园环 环
Draft 草图 草图
drafting standards 绘图标准 制图标准
drafting techniques 绘图技术 制图技巧
drag and drop 拖放 拖放
draw 绘制/绘图 (如果后面未接宾语) 绘图
drawing 图形 图面,图档
Drawing Aids 绘图辅助工具 绘图辅助
drawing area 绘图区域 绘图区
drawing boundaries 图形边界 图面边界
drawing browser 图形浏览器 图面浏览器
drawing database 图形数据库 图形资料库
drawing environment 图形环境 绘图环境
drawing extents 图形范围 图面实际范围
drawing file 图形文件 图档
drawing limits 图形界限 图面范围
drawing order 图形次序 绘图顺序
drawing project 图形项目 绘图专案
drawing scale 图形比例 图面比例
drawing standard 图形标准 图面标准
drawing status 图形状态 图面状态
drawing time 绘图时间 绘图时间
drawing units 图形单位 图面单位
driver 驱动程序 驱动程式
Dropdown List 下拉列表 下拉式列示
dsviewer 鸟瞰视图 鸟瞰视景
dtext 动态文本 动态文字
dump 转储 倾出
duplicate 重复 重复的
duplicating 复制 复制
dview 动态观察 动态检视
dxbin DXB输入 DXB 汇入
dxfin DXF输入 DXF 汇入
dxfout DXF输出 DXF 汇出
Dynamic 动态 动态
Dynamic Dragging 动态拖动 动态拖曳
Dynamic Update 动态更新 动态更新
dynamic viewing 动态观察 动态检视
dynamic zooming 动态缩放 动态缩放
edge 边 边缘
Edge Surface 边界曲面 边缘曲面
edgesurf 边界曲面 边缘曲面
editor 编辑器 编辑器
EDUCATION VERSION 教学版 教育版
effect 效果 效果
Element 元素 元素
elev 标高 高程
elevation 标高 高程
ellipse 椭圆 椭圆
embed 内嵌,嵌入 嵌入
Encapsulated 封装 See also "EPS" 压缩
end 端点 结束,终点
end angle 端点角度 结束角度
end tangent 端点切向 结束切点
end width 端点宽度 结束宽度
Ending 终止 端点
English units 英制单位 英制
ENTER ENTER(输入) 输入
entity 图元 元件 . 图元
entry 条目 资料项
environment 环境 环境
environment variable 环境变量 环境变数
equation 方程式 方程式
erase 删除 删除
existing 现有的 既有的
Exit 退出 结束
export 输出 汇出
expression 表达式 表示式
extend 扩展 延伸
extend 延伸,超出量(用于标注) 延伸
extension line 尺寸界线 延伸线
Extent(s) 范围 实际范围
external data 外部数据 外部资料
external database 外部数据库 外部资料库
External Reference 外部参照 外部参考
Extract 选集 萃取
extrude 拉伸 挤出
face 面 面
facet 镶嵌面 产生刻面
factor 因子(see Scale Factor) 系数
fade 褪色度 渐层
falloff angle 收缩角 衰退角度
Fast Zoom mode 快速缩放模式 快速缩放模式
fatal 致命错误 致命错误
Favorites 收藏夹 我的最爱
Favorites 收藏夹 我的最爱
feature 功能/(几何)特征 特徵
fence 栏选 (See also Selection fence) 篱选
field 字段 栏位
file 文件 档案
fill 填充 填实
Filled Text 填充文字 文字填实(用於填实线条、实体或实面)
Filmroll Filmroll 胶卷
filter 过滤器 过滤器
find 查找 寻找工具
finish 完成 修饰
finish 修饰(for render only) 修饰
fit 自适应设置 布满 (用於预览时,布满视窗或图纸)
fit points 拟合点 拟合点
flag 标志 旗标
Flat Shaded, Edges on 带边框平淡着色
flat-shaded (平淡)着色
floating viewports 浮动视口 浮动视埠
flood 布满 大量
Flyout Properties 弹出特性对话框 图示列性质
fog 雾 雾
fold 折叠 摺痕
Follow 跟随 自动平面视景
font 字体 字体
font map file 字体映射文件 字体对映档
form tolerance 形状公差 成型公差
formatting text 设置文字格式 格式化文字
frame 框架 画格
frame 帧 画格
frame 边框 画格
free-form 自由形式(的) 自由形式
freehand line 徒手画线 手绘线
Freeplotting 自由绘图 自由出图
freeze 冻结 冻结
freezing layers 冻结图层 冻结图层
From 自 自
Front Clipping On 前向剪裁打开
front view 主视图 前视景
Full Preview 全视口预览 完整预览
General 基本 一般
generate 生成 产生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 symbols 几何特性 几何特性符号
Geometric Tolerance 形位公差 几何公差
geometry 几何图形 几何图形
global 全局(的) 整体
Gouraud renderings Gouraud  Gouraud 着色 Gouraud 彩现
Gradient 百分度 渐层
Grads 百分度 分度
graphic area 图形区 图形区
graphics cursor 图形光标 图形游标
graphics screen 图形屏 图形萤幕
graphics window 图形窗口 图形视窗
graphscr 图形屏 图形萤幕
gray 灰度 灰阶
grid 网格 格点
grid 网格,栅格 格点
grid mode 栅格模式 格点模式
grip 夹点 掣点
group 编组 群组
group code 组码 群组码
Haltftoning 半色调 半色调
handle 句柄 处理码 (用於性质对话方块)
handshaking 握手信号 交握
Hardcopy 硬拷贝 硬体复制,硬本
hardware linetype 硬件线型 硬体线型
hardware lock 保密锁 硬体锁
hardware requirement 硬件需求 硬体需求
hatch 图案填充 剖面线
hatch areas 填充区域 剖面区域
hatch boundaries 填充边界 剖面边界
hatch pattern 填充图案 剖面线样式
hatch styles 填充样式 剖面样式
hatchedit 填充编辑 剖面线编辑
Heads-up Design 轻松设计 抬头设计
Height 高度 高度
help 帮助 说明
Hidden Line 隐藏线 隐藏线
hidden-line image 消隐图像 隐藏线影像
hide 隐藏(adj.) 隐藏
hide 消隐(v.) 隐藏
hideplot 消隐出图 隐藏出图
highlight 突出显示 亮显
highlight 亮光 (for the color of 3D object) 亮显
HIGHLIGHT 亮显 亮显
home page 主页 首页
home position 起始位置 归位点
hook line 钩线 钩线
hotspot 聚光角 聚光点
Hyperlink 超级链接 超连结
Icon 图标 图示
Identifier 标识符 识别字
IGES (International Graphics Exchange Specification)  初始图形交换标准 基本图形交换规格
Ignore 忽略 忽略
image 图像 影像
implement 实现 实施
import 输入 汇入
Imprint 压印 盖印
Imprint 压印 盖印
included angle 包含角 夹角
infinite lines 无限长线 无限长直线
information 信息 资讯
Inherit Properties 继承特性 继承性质
initial environment 初始环境 初始环境
Initialize 初始化 起始设定
in-place 在位 现地
inquiry 查询 查询
inscribed polygons 内接正多边形 内接多边形
insert 插入 插入
Insertion 插入点 插入点
insertobj 插入对象 插入物件
instance 引用 实例
Instruction 指示 指示
integer 整数 整数
IntelliMouse 智能鼠标 智慧型滑鼠
IntelliMouse 智能鼠标 智慧型滑鼠
Intensity 强度 强度
interactive 交互的 互动式
Interchange 互换 交替
interface 介面 介面
interfere 干涉 干涉
Interference 干涉 干涉
Interference 干涉 干涉
interlace 隔行 交错
internal 内部的 内部
Internet Utilities Internet应用程序 网际网路公用程式
interpolation points 插值点 内插点
intersect 交集 交集
interval 间距/间隔 间隔时间
Invalid 无效(的) 无效
inverse linear attenuation of light 线性衰减 光线的线性反比衰减
inverse square attenuation of light 平方衰减 光线的平方反比衰减
Invisible 不可见 不可见
invoke 调用 呼叫
island 孤岛 孤立物件
Island detection 孤岛检测 侦测孤立物件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Isolation levels 隔离级别 隔离层次
isoline 素线 等角线
isometric 等轴测 等角
isometric snap style 等轴测捕捉样式 等角锁点型式
isometric view 等轴测视图 等角视景
isoplane 等轴测平面 等角平面
ISOPLANE 等轴测平面 等角平面
Italic 斜体 斜体
iterator 枚举器 重述子
join 合并 结合
joint 连接 接合线
Justification 对正 对正方式
justify 对正 对正
key 主键 主键
key n.名称 主键
knot vector 节点矢量 要点向量
label 标签 标签
landscape 横向 横式
Landscape 配景,风景,if used for "landscape object" etc. 横式
Landscape Edit 编辑配景
Landscape Library 配景库 景物图库
lateral tolerance symbol 尺寸公差符号 侧向公差符号
layer index 图层索引 图层索引
Layout 布局 配置
Layout from Template 来自样板的布局
Layout from Template 来自样板的布局
Layout Wizard 布局向导
leader 引线 引线
Leading 前导 前导
Learning Assistance 学习助手 学习助理
Left View 左视图 左视景
legacy 传统 旧式
length 长度 长度
lengthen 拉长 调整长度
Lens Length 镜头长度 镜头长度
License Agreement 许可协议 授权合约
license key 许可证号 授权码
License Manager 许可管理器 授权管理员
License Server 许可服务器 授权伺服器
licenses 授权 授权
light 光源 光源
light color 浅色 (for RAMT-wood ) 亮色
Light Color 暖色 亮色
lighting 照明效果 照明
Lightness 亮度 亮度
limits 图形界限 范围,图面范围
line 行 线
line 直线 线
line font 线型 线字体
line object 线性对象 线物件
line segment 线段 线段
line width 线宽 线宽
Linear Dimension 线性标注 线性标注
linetype 线型 线型
Lineweight 线宽 线宽
link 链接 连结
list 表 串列
list 列表 串列
list box 列表框 列示框
List Files 文件列表
load 加载 载入
locale 局部 本地
location 网址(for Internet) 位置
location 位置(for file and directory) 位置
locked 锁定 锁护
locked layer 锁定图层 锁护图层
logfileoff 关闭日志文件 关闭记录档
logfileon 打开日志文件 开启记录档
logical 逻辑 逻辑的
long file name 长文件名 长档名
loop 环 回路
ltscale 线型比例 线型比例
LTSCALE 线型比例 线型比例
Ltype 线型 线型
lump 块 小块
magnet 磁吸 磁铁
magnification (缩放)比例 倍率
magnifying glass 放大镜 放大境
main window 主窗口 主视窗
major axis 长轴 长轴
Make 新建 制作
Make 建立 制作
malformed 有缺陷 畸形的
Manipulate 操作 管理
Manipulate 操作 管理
Manufacture 制造商 制造商
mapper 贴图 贴图
mapping 贴图 贴图,对映
marble 大理石 大理石
mark 标记 标记
massprop 质量特性 质量性质
match 匹配 相符
material condition 包容条件 材质条件
material condition symbols 包容条件符号 材质条件符号
Materials 材质对话框 材质
Materials Library 材质库 材质库
matlib 材质库 材质库
measure 测量 测量
measure 等距等分(菜单内容) 测量
Measurement 测量单位 测量结果
MEASUREMENT 在图形中设置测量值 测量结果
member 成员 成员
memory 内存 记忆体
menu 菜单 功能表
menu bar 菜单栏 功能表列
menuload 加载菜单 自订功能表
Merge 合并 合并
message 信息 讯息
metafile 图元文件 中继档
Method 方法 方法 (用於物件导向程式观念)
Middle 中央点 中央
Middle Center 正中点 正中
Midpoint 中点 中点
minsert 多重插入 插入图块阵列
mirror 镜像 镜射
mirror line 镜像射线 镜射线
mirror3d 三维镜像 3 D 镜射
Miscellaneous File Names 其他文件名 其它档名
Miter 斜接 斜接
mledit 多线编辑 复线编辑
mline 多线 复线
mlstyle 多线样式 复线型式
mode 模式 模式
model 型号 模型
model 型号 模型
model (v)建模,(n)模型 模型
model space 模型空间 模型空间
Modification 修改 修改
monitor resolution 显示器分辨率 萤幕解析度
monochrome 单色(的) 单色
mouse 鼠标 滑鼠
move 移动 移动
mslide 制作幻灯 制作幻灯片
mspace 模型空间 模型空间
mtext 多行文字 多行文字
Multiline 多线比例 复线
multiline scale 多线比例 复线比例
Multiline Style 多线样式 复线型式
mview 生成视口 多重视埠
mvsetup 设置图纸规格 多重视埠设定
named object 命名对象 具名物件
named plot style table 命名的打印样式表 具名的出图型式表
Named UCS 命名 UCS 具名 UCS
named view 命名视图 具名的视景
NE Isometric 东北等轴测 东北等角
NE Isometric 东北等轴测 东北等角
Nearest 最近点 最近点
nested 嵌套 巢状式
nested blocks 嵌套块 巢状式图块
new 新建 开新档案
new 新的 开新档案
New Layout 新建布局
New Layout 新建布局
NURB surfaces NURBS(非一致有理 B 样条曲线) NURBS 曲面
NW Isometric 西北等轴测 西北等角
NW Isometric 西北等轴测 西北等角
object 对象 物件
Object Properties 对象特性 物件性质
Object Properties Manager 对象特性管理器 物件性质管理员
Object Snap 对象捕捉 物件锁点
object snap override 对象捕捉覆盖 物件锁点取代
Object Snap Setting 对象捕捉设置
objects 对象 物件
Oblique 斜尺寸界线 倾斜
obsolete 废弃 旧式
ODBC database ODBC数据库 ODBC 资料库
offset 偏移 偏移
OLE OLE(对象链接和嵌入) 物件连接与嵌入 (OLE)
olelinks OLE链接 OLE 连结
online help 联机帮助 线上说明
online manuals 联机手册 线上手册
oops 恢复 取消删除
opacity map 不透明贴图 不透明贴图
open 打开 开启 (大部分用於档案)
open 打开(的) 开启 (大部分用於档案)
OPM(Object Property Manager) 对象特性管理器
Optimization 优化 最佳化
option 选项 选项
Orbit 轨道 动态,  动态检视
Ordinate 坐标标注 座标式
orientation 方向 方位
origin 原点(对于坐标系) 原点
origin 原始位置(used for external Datebase) 原点
origin 起点(对于尺寸界线和标注) 原点
ortho 正交 正交
Ortho mode 正交模式 正交模式
orthogonal 正交 正交的
orthographic 正交 正投影
osnap 对象捕捉 物件锁点
outside 外部的 外侧 (用於文字位置)
overall dimension scale 全局比例 整体标注比例
overflow 溢出 高溢 (相对於 underflow),溢位
overlay 覆盖 覆叠
overline 上划线 顶线
override 忽略 - For common sentences 取代
override 替代 - For dimension 取代
overwrite 覆盖 取代
Palette 控制板 选盘
Palette 调色板 选盘
pan 平移 平移
pane 窗格 窗格
paper space 图纸空间 图纸空间
parameter 参数 参数
parent dimension style 上级标注样式 父系标注型式
parse 分析 分析
Partial 部分 局部
Partial Load 部分加载 局部载入
Partial Load 部分加载 局部载入
password 口令 密码
Paste Special 选择性粘贴 选择性贴上
pasteclip 粘贴 贴上截取
pastespec 选择性粘贴 选择性贴上
path 路径 路径
pattern 方式 for "file search pattern" 样式
pattern 图案 for hatch pattern, line pattern, etc. 样式
pedit 多段线编辑 聚合线编辑
pen plotters 笔式绘图仪 笔式绘图机
pen speed 笔速 笔速
pen width 笔宽 笔宽
Perfomance 性能 效能
perimeter 周长 周长
personalization 个人化 个人化
pface 复合面 聚合面
Phong shading Phong 着色 描影
Photo Raytrace renderer 照片级光线跟踪渲染 光线追踪相片彩现
Photo Real renderer 照片级真实感渲染 真实相片彩现
photo realistic rendering 照片级真实感渲染 相片质感彩现
pick button 拾取键 点选钮
pickbox 拾取框 点选框
PICKFIRST 选择优先 先点选
picture 图片 图片
pixel 像素 像素
placeholder 占位符 定位器
plan 平面图 平面
plan view 平面视图 平面视景
planar projection 平面投影 平面投影
pline 多段线 聚合线
plot 打印 出图
Plot Configuration 打印配置 出图规划
plot files 打印文件 出图档
plot rotation 打印旋转 出图旋转
plot spooling 打印假脱机 出图伫列
Plot Style Manager 打印样式管理器
plot style table 打印样式表 出图型式表
plotter 绘图仪 绘图机
plotter linetype 绘图仪线型 绘图机线型
Plotter Manager 打印机管理器
Point Filters 点过滤 点过滤器
point marker 点标记 点标记
Point Sample 点采样 取样点
Point Style 点样式 点型式
pointer 指针 指标
pointing device 定点设备 指向设备
polar array 环形阵列 环形阵列
polar coordinate 极坐标 极座标
polar tracking 极轴追踪 极座标追踪
polar tracking 极轴追踪 极座标追踪
polyface meshes 多面网格 聚合面网面
polygon 正多边形 多边形
polygon 多边形 多边形
polygon meshes 多边形网格 多边形网面
polygon window 多边形窗口 多边形视窗
polygonal clipping boundaries 多边形剪切边界 多边形截取边界
polyline 多段线 聚合线
polyline clipping boundaries 多段线裁剪边界 聚合线截取边界
polyline segments 多段线线段 聚合线线段
polymesh 多边形网格 聚合网面
popup 弹出 弹出
Popup List 弹出列表 弹出列示
port 端口 埠
Portrait 肖像 直式
Portrait 纵向,if used for paper layout 直式
positional tolerances 位置公差 位置公差
precision 精度 精确度
predefine 预定义 事先定义的
preferences 系统配置 环境设定
Preferences dialog box 系统配置对话框 「环境设定」对话方块
preview 打印预览 预览
primitive 原型 基本原件
Priority 优先级 优先权
priviledge 特权 专用权
Procedural material 过程化材质 程序材质
process 处理 程序
Profile 配置/剖面(图) 轮廓
program (v.) 编程 程式
Projected tolerance zone 投影公差带 投影公差区
Projected tolerances 投影公差 投影公差
prompt 提示 提示
Properties 特性 内容
Property painter 特性刷 性质复制器
Protocal 协议 通讯协定
prototype 原型 原型
proxy 代理 代理
proxy fonts 代理字体 代理字型
pull down menu 下拉菜单 下拉功能表
purge 清理 清除
pyramid 棱锥面 三角锥体
QDIM 快速标注 快速标注
qsave 快存 快速存档
qtext 快速文字 快速文字
Quadratic 二次 二次
quality 质量 品质
Quick Tour 快速指南 快速导览
radian 弧度 弪度
Radio Button 单选钮 圆钮
radius 半径 半径
raster file format 光栅文件格式 网格档案格式
Raster Image 光栅图像 网格式影像
raster image boundaries 光栅图像边界 网格式影像边界
ray 射线 射线, 光线
Ray Casting 射线法
raytraced renderer 光线跟踪渲染 光线追踪彩现
raytraced shadows 光线跟踪阴影 光线追踪阴影
read 读取 读取
Realtime 实时 即时模式
recover 恢复 修复
recover 修复 修复
rectang 矩形 矩形
recursion 递归 递回
Redefine 重定义 重新定义
redo 重做 重做
redraw 重画 重绘
redrawall 全重画 全部重绘
reference 引用 参考
reference 参照 参考
reference angles 参考角 参考角度
reference point 参考点 参考点
refine 精度控制 精细化
reflection color 反射色 反射色
reflection mapping 反射贴图 反射贴图
refractive index 折射指数 折射系数
refresh 刷新 更新
regen 重生成 重生
regenall 全重生成 全部重生
regenauto 自动重生成 自动重生
regenerate 重生成 重生
regeneration 重生成 重生
region 面域 面域
registry 注册表 登录
reinit 重初始化 重新起始设定
reinstall 重新安装 重新安装
relative angles 相对角 相对角度
relative coordinates 相对坐标 相对座标
release 版本 版本
Reload 重载 重新载入
remove 删除 移除
rename 重命名 更名
rename 重命名 更名
render 渲染 彩现
renderer 渲染程序 彩现程式
Replace 替换 取代
replay 重放 重播
Requirement 需求 需求
reset 重置 重设
resizing 改变大小 重新调整尺寸
resolution 融入 解析度
resolution 分辨率 解析度
restore 恢复 取回
resume 恢复执行 继续执行
Retain 保留 保留
return button 回车键 Enter 键
revert 复原 恢复原状
revolve 旋转 回转
revsurf 旋转曲面 回转曲面
ridge 棱 脊线
Right-Angle 直角 直角
rmat 材质 彩现材质
rollback 回卷 溯回
root point 原点 根点
rotate 旋转 旋转
rotate3d 三维旋转 旋转 3D
Rotation 旋转 旋转
routine 例行程序 常式
Rows dialog box “行”对话框 列对话方块
rpref 渲染选项 彩现环境设定
rscript 重复执行 重新执行脚本
rubber-band line 拖引线 伸缩线
rulesurf 直纹曲面 规则曲面
Run Script 运行脚本 执行脚本
running object snap 执行对象捕捉 常驻式「物件锁点」
running override 整体替代 整体取代
runout 跳动 偏转度
sample 样例 取样
Saturation 饱和度 饱和度
save 保存 储存
Save back 存回 回存
saveas 另存为 另存新档
saveimg 保存图像 储存影像
scale 比例缩放,(缩放)比例 if used as noun 调整比例, 比例
scale factor 比例因子 比例系数
Scaled to Fit 按图纸空间缩放 调整比例到布满
scan 扫描 扫描
Scatter 散布图 散量
scene 场景 场景
schema 模式 纲要
schema 模式 纲要
screen 屏幕 萤幕
script 脚本 脚本
script files 脚本文件 脚本档
scroll bar 滚动条 卷动轴
SDI(MDI) 单文档界面(多文档界面)
SE Isometric 东南等轴测 东南等角
SE Isometric 东南等轴测 东南等角
Search for Help on 搜索帮助 寻找辅助说明主题
section 区域,部分,节(相对于章节) 剖面
section 切割 剖面
section 截面 剖面
see 参见 参阅
segment 段,线段 区段, 线段
select 选择 选取
select all 全部选择 全选
Select object 对象选择 选取物件
selectable 可选择的 可选取
selection 选择集,选择 选取,选项 (作名词用)
selection sets 选择集 选集
Separate 分割 分隔,个别的
Separate 分割 分隔,个别的
Serial number 序列号 序号
session 任务 阶段作业
set 设置(v),集合(n) 设定
setting 设置 设定
shade 着色,灰度(用于单色 Gray ) 描影
shader 着色程序 描影程式
shadow map 阴影贴图 阴影贴图
shape 形 造型
Sharpness 尖锐度 鲜明度
sheet 表,板(for ACIS only) 图纸
Shell 抽壳 薄壳
shell SHELL 薄壳
Shell 抽壳 薄壳
shortcut 快捷键 快显
show 显示 展示
Silhouette 轮廓 剪影
Single Face 单一表面 单面
single-pen plotter 单笔式绘图仪 单笔绘图机
size 数目 尺寸
sizing 调整大小 调整尺寸
sketch 徒手画 徒手描绘
slice 剖切面(as n.) 切割面
slice 剖切 切割面
slide 幻灯片 幻灯片
slide libraries 幻灯库 幻灯片库
smooth shading 平滑着色 平滑描影
smoothing angle 平滑角度 平滑角度
snap 捕捉 锁点
snap angle 捕捉角度 锁点角度
snap grid 捕捉栅格 锁点格点
Snap mode 捕捉模式 锁点模式
snap resolution 捕捉分辨率 锁点解析度
SnapTips 捕捉提示 锁点提示
solid 填充 实体, 2D 实面
solid (二维)填充/(三维)实体 实体, 2D 实面
Solid Fill 实体填充 实面填实
solid modeler 实体建模 实体模型器
solids 实体 实体, 3D 实体
sorting 排序 排序
source applications 源文件
source point 源点 来源点
space 空间 空间
spacing 间距 间距
Special Edit 特定编辑 特殊编辑
specific 指定(的) 特定的
specific 特有的 特定的
specify 指定 指定
specular reflection 镜面反射(高光) 镜面反射
Spelling 拼写检查 拼字
sphere 球面 圆球体
spherical projection 球面投影 球面投影
spline 样条曲线 云形线
spline frame 样条曲线框架 云形线架构
splinedit 样条编辑 云形线编辑
Split 拆分 分割
spooler 缓冲(文件) 排存器
spotlight angles 聚光灯角度
stack 堆栈 堆叠
Stack 堆叠 堆叠
stacked text 叠式文本 堆叠文字
stamp 戳记 戳记
Standard 标准 标准
Start 起点 启动
start angle 起点角度 起始角度
start tangent 起点切向 起始切点
Start Up dialog box “启动”对话框 「启动」对话方块
starting 起始 起点
statements 状态说明 叙述,. 声明, 陈述式
statistics 统计信息 统计值
stats 统计 统计值
status 状态 状态
stlout STL 输出 汇出
Stochastic 随机 推测
Stone Color 石质颜色 石头颜色
straighten 拉直 拉直
stretch 拉伸 拉伸
Strikeout Maybe 删去 删除线
style 样式 字型
substitute 替换 替换
subtract 差集 减去
Suffix 后缀 字尾
support directory 支持目录 支援目录
support files 支持文件 支援档
suppress 禁止 抑制
suppress 不输出 抑制
Suppress 收缩 抑制
surface 曲面 表面, 曲面
SW Isometric 西南等轴测 西南等角
SW Isometric 西南等轴测 西南等角
swap file 交换文件 置换档
swatch 样本 样本
sweep 延伸 扫掠
sweep 抹去 扫掠
sweep 扫掠 扫掠
switch 切换 开关
switch 开关 开关
swivel 旋转 旋转
swivel 旋转 旋转
sym 符号 符号
symbol set 符号集 符号集
symbol table 符号表 符号表
Symmetrical 对称 对称
Synchronize 同步 同步
system requirements 系统需求 系统需求
system variables 系统变量 系统变数
syswindows 系统窗口 系统视窗
tab 附签 标签
table 表 表格
tablet 数字化仪 数位板
tabsurf 平移曲面 板展曲面
tabulated surface 平移曲面 板展曲面
Tag 标记 标签
tangent a. 相切(的)n. 切线 切点
tangential 相切 相切
Taper Faces 倾斜面 锥形面
Taper Faces 倾斜面 锥形面
tapered polyline segments 锥状多段线线段 锥状聚合线段
tapering 锥状 锥形
target 目标(点、对象) 目标
target box 靶框 目标框
template drawing 样板图 样板图面
temporary files 临时文件 暂存档
terminate 终止 终止
tessellation lines 素线 镶嵌线
tesslated text 嵌花文字
Test 测试 测试
tetrahedron 四面体 四面体
text 文字,sometimes 文本 文字
text color 文字色 文字颜色
text control codes 文字控制代码 文字控制码
text editor 文本编辑器 文字编辑器
text fonts 字体 字体
text height 字高 文字高度
text justification 文字对齐 文字对正
text properties 文字特性 文字性质
text style 文字样式 字型
textscr 文本屏 文字萤幕
Textual 文本(的) 文字
texture map 纹理贴图 材质贴图
thaw 解冻 解冻
thickness 厚度 厚度
threshold 阈(值) 临界值
thumbnail 略图
thumbnail preview image 略图预览图像 缩图预览影像
Tick 标记 短斜线
tilde 波浪号 波浪符号 (~)
tile horizontal 水平平铺 非重叠水平式
tile vertical 垂直平铺
tiled viewports 平铺视口 非重叠视埠
tilemode 平铺模式 非重叠模式
tilemode 平铺模式 非重叠模式
time 时间 时间
Timeout 超时 逾时
title block 标题栏 标题栏
toggle 开关,切换 切换
token 标记 记号
tolerance 公差 公差
toolbar 工具栏 工具列
top view 俯顶视图 上视景
topology 拓扑结构 拓朴
toroidal 环形 圆环形
torus 圆环(体/面) 圆环体
trace 宽线 追踪,等宽线
Trace 跟踪 追踪,等宽线
Trailing 后续 结尾
transform 变换 转换
Translation 平移 转译
Transparency 透明 透明度
transparent 图像透明度 透通式
transparent command 透明命令 透通指令
Tree View 树状图
treestat 树状结构 树构状态
triangle 三角形 三角形
trim 修剪 修剪
tripod 三轴架 三向轴
trunctuate 截短 截断
tube 管,圆管 圆管
Turbulence 扰动 乱流
tutorials 教程 导览
Twist 扭曲 扭转
Type 类型 键入
ucsicon UCS 图标 USC 图示
UCSICON UCS 图标 USC 图示
undefine 命令取消 取消定义
underflow 下溢 低溢
underline 下划线 底线
undo 放弃 复原
Unhide 显示 取消隐藏
Unhide 显示 取消隐藏
uninstall 删除安装 解除安装
union 并集 联集
Unload 卸载 释放
unnamed blocks 无名块 未具名块
updating 更新 更新
Upside Down 倒置 上下颠倒
user coordinate system 用户坐标系 使用者座标系统 (UCS)
Validation 校验 检验
variable 变量 变数
vector 矢量 向量
Vein Color 纹理颜色 纹路颜色
vertex 顶点 顶点
vertical dimension 垂直标注 垂直标注
vertices 顶点 顶点
video display 视频播放 视频显示器
view 视图 视景
View Aligned 对齐浏览 对齐视景
viewpoint 视点 检视点
viewport 视口 视埠
viewport configuration 视口配置 视埠规划
viewres 显示精度 视景解析度
virtual screen display 虚屏显示 虚拟萤幕显示
visibility 可见性 可见性
volumetric shadows 体积阴影 体积阴影
vplayer 视口图层 视埠图层控制
vpoint 设置视点 检视点
vports 多视口 视埠
vslide 观看幻灯 检视幻灯片
warning 警告 警告
wblock 写块 制作图块
wedge 楔体表面 楔形体
Weight 权值 权值
weld 接合 接合
What's new 新特性 新增功能
Width 宽度 宽度
Window 窗口 窗选
window polygon 窗口多边形 多边形窗选
wire 连线 线素
wireframe model 线框模型 线架构模型
word wrap 词语换行 文字折行
working drawing 工作图形 工作图面
World Coordinate System (WCS) 世界坐标系 世界座标系统
xbind 外部参照绑定 外部并入
Xdata 外部数据 延伸资料
xline 参照线 建构线
xplode 分解 炸开
xref 外部参照 外部参考
Xref Log 外部参照记录文件 外部参考记录
xref-dependent layer 依赖外部参照的图层
xref-dependent layer 依赖外部参照的图层
xrefs (external references) 外部参照 外部参考
zoom 缩放 缩放
Zoom limits 图限缩放 缩放范围
Zoom Previous 缩放到上次 缩放前次
Zoom window 按窗口,按作图区缩放 缩放窗选

网友C:
楼上的你累不累啊?
他是上海的!

网友D(2007-01-25):
我想找到东芝全电控注塑机150T左右的中文操作使用说明书.以前的让我搞没啦.不知哪位兄台可以给我提供.本人谢你不会只是三克油,而是犹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好不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