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MDV不能外控

楼主(2006-03-15):
有台MDV11K的机器,本机可以控制,就是外部不能控制,量了一下电压5和9端子只有2.3V(应该为15V),低了,电位器的端子电压10V正常,奇怪啊,不知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TO:董事
你有???是有主板吗??
可是我现在想确定一下故障再哪里啊,可以修就修一下,实在不能修就换主板了.

网友A:
顺着9进去,你会有好结果和成就感的

网友B:
有可能是15的稳压块坏了.

楼主:
刚买了个稳压块,还没试,下午试试看,

楼主:
果然是这个坏了,现在有15V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