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湿度、压力、流量、液位…….测量、报警、精确控制、总线通讯

楼主(2006-03-15):
大家来讨论:温度、湿度、压力、流量、液位…….测量、报警、精确控制、总线通讯。
气动、电动阀正反调节、电动机、变频器远程控制、电炉可控硅过零、移相、程序触发。

网友A:
这么多不利于大家讨论,还是分版块讨论比较好!

网友B:
中央空调系统要求冬天与夏天通过计算机RS-485总线来改变现场调节器正反作用方向,能告我那个品牌,有通信协议吗?

楼主:
调节器多具备改变正反作用方向的,只要改变调节器的参数就可以了。宇电AI仪表改变系统功能CF参数0与1的关系。宇电的仪表是模块化的,每个模块有不同的用场,S模块是用于通讯的,仪表型号AI-708ASX型关于通讯协议,在公司网站资料下载区下载。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

网友C:
请问:温度要报警和电机的运行状态要报警?
有一台冷却塔要测量进出水的温度和两台电机的运行状态,当二路温度高;电机停转;要有4路独立开关量报警,不知道如何解决?成本要低。

楼主:
用一台4路显示报警仪就解决问题。水温测量用二支PT100测量温度。电机运行状态用二支热电偶来测量。原理是热电偶的测量端在常温下闭合仪表显示室温、断开仪表显示断偶状态数字表显示大约1300,利用此状态。二根导线接在仪表的热电偶的输入口上,另外二头导线接到电机启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上,当电机启动触点闭合行成回路,此时仪表显示室温正常。将仪表的4个温度报警值设定好,热电偶设定在500度。当电机发生故障停机,热电偶开路仪表显示最大值报警。4个点报警定仪在一个输出口去触发蜂鸣器。
宇电AI系列AI-704MAJ0J0J1L5L5就能完成以上要求J0铂电阻模块输入口;J1热电偶模块输入口;L5报警二路模块输出口。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