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M系列的中断编程问题

楼主(2006-03-15):
CJ1M系列中的中断功能怎么用啊?编程手册里面介绍的太少了,不好理解.
请问要做一个定时中断,该怎么做,用什么指令?
谢谢先!!

网友A:
在指令手册中有中断工能的介绍

网友B:
cj1m好像和cp1h是兼容的吧,cp1h是这样的:
MSKS(690)  #110  #0 ;设置是中断0,检测上升沿
MSKS(690)  #100  #0 ;中断0使能,直接模式
再在系统设置里面将相应中断0的输入口设置为“interru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