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能让电磁铁断电瞬间也没有剩磁呢?

楼主(2006-03-15):
如何能让电磁铁断电瞬间也没有剩磁呢?自做了一个电磁铁(DC12V)供电,在测试过程过发现断电后还有很大的剩磁的!

网友A:
反接个二极管 (如IN400X等)

实在不行 那是你选的铁心 用磁滞曲线窄的软磁材料

网友B:
方法有很多种,但是自感电势的做功总有一个过程,选择的方法不一样,同一采用的器件的合适程度,直接影响这个“瞬间”的长短。之前, 首先要分清电磁线圈电源是交流还是直流。楼上说了两种方法,很好。rc吸收回路、稳压二极管、mov、续流二极管等。刚好我正在实验三倍压瞬间反充磁,暂时还没有结论。

楼主:
反接二极管前天我已试过,但不见有作用!RC浪涌倒是没有试过,等下试完了马上把结果上传与大家一起分享哦!!有没有高磁通磁滞曲窄的软磁材料呢,哪位知道可以贴出来让我看看吗?

楼主:
接了浪涌还是有剩磁,现在不要求断电就瞬间消磁,但要在1秒钟内消磁大伙给点建议呀!

网友C:
在铁心中加装短路环。

楼主:
接了浪涌也不行!要想瞬间消磁看来真的难!但要想在1秒内消磁有没有办法呢?

网友D:
电工纯铁,断电无剩磁,专业用于电磁铁的制作,测量磁性材料磁性能的电磁铁.磁导计等都是用电工纯铁做的。

网友B:
看来是你制作前所选材料不对,以前遇到这种情况,问天津市机床电器总厂负责电磁离合与制动器的设计工程师,回答是电工纯铁。 但是我们的生产线提速对电磁离合与制动器的剩磁的要求更高,从网上找到了台湾省的严新电磁离合与制动器组,问题就解决了。如你对铁心材料要求较高,可以问一下他们的技术人员。    我在本市市场上没有找到零售铁心材料的门点,几次都是在淘汰的进口(德制)设备上拆,然后加工,因为无法b-f曲线的各量,只能在设计前参照原物的将电压范围定义宽一点,以后可以通过调压,加电阻组,在实验中观/测其温升、吸持力、动作速度,找到一个较合适的工作点。希望几点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还忘了一点,反接二极管之类的方法在很多中情况下是绝对有用的,主要针对线圈的自感电动势,不妨从电路和材料两方面双管齐下。

网友E:
要看铁心的材质.

网友D:
电工纯铁也分等级的把,以前国内只有太原钢铁一家生产,我们原来做电磁铁都是直接从太钢直接订货。现在好像有许多以前太钢的人自己办的小厂也做电工纯铁,那个质量估计不怎样,所以一定要保证材料的来源。

楼主:
电工纯铁相对来说我这比较难找!最近又用矽钢片来做了几个试验,分别用H50 EI-35 Z11 EI-35 中柱都为10mm,焊了几个长150mm测试,磁力也有二百公斤哦!在剩磁方面也差不多达到了要求,但还有些参数达不太明白!比如,在烧焊过程中矽钢片被烧得很红很红,会产生很大的热量会不会改变材料的性质,这样会不会影响磁力效果??在矽钢片两边烧焊留有几条很大且凹凸不平的痕这样会不会影响磁力效果呢?要是上面这些会影响效果用冷焊是不是就会可以解决?大伙来一起讨论讨论阿!

网友F:
‘在烧焊过程中矽钢片被烧得很红很红,会产生很大的热量会不会改变材料的性质,这样会不会影响磁力效果??’——会的,通常会退磁,但对磁性越小越好的要求,影响不大。相关知识请搜‘居里点’。
反接二极管之类的方法‘主要针对线圈的自感电动势’——可能对减小剩磁的作用不大。
能不能介绍一下吸什么东西需要这么低的剩磁?如果实在需要请考虑电磁铁断电瞬间加短时间的交流衰减电流。

楼主:
呵呵,谢谢周公!!
“能不能介绍一下吸什么东西需要这么低的剩磁?”
说出来大伙可不能骂我哦,其实这个东西只是吸门上的一个铁块,去年到朋友家去玩看到他家有一把磁力锁觉得很好奇,就那么简单但怎么也推不开!回来就自己试了,但想不到这个看似简单的东东牵扯方方面面的知识太多了,怎么试也达不到预想的效果!!
“如果实在需要请考虑电磁铁断电瞬间加短时间的交流衰减电流。”
如果只有直流供电系统,能不能用三极管、电容、电阻之类做个简单的反供电系统呢,希望大家贴出来阿!

网友G:
如果只有直流系统,关键问题在于你不好控制反接的时间,时间一长,又变成冲磁了。所以,一般要设法在线圈中产生交变磁通,这样退磁效果才好。
没有实际经验,完全是根据自己仅有的一点磁路知识推理一下,也许不对,供参考。

网友H(2008-05-24):
 交流电磁铁,用430F不锈钢做一体动,静铁芯,动铁芯上有短路环,现动铁芯有一点剩磁,如何消除.

网友H:
交流电磁铁,用430F不锈钢做一体动,静铁芯,静铁芯上有短路环,现动铁芯有一点剩磁,如何消除.

网友I:
加就电电容,与二极管.........

网友I:
电容是在交流电中实现放电的一种方法

网友J(2010-01-12):
请问各位知识分子,交流制动器中短路环怎么起作用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说出来大伙可不能骂我哦,其实这个东西只是吸门上的一个铁块,但想不到这个看似简单的东东牵扯方方面面的知识太多了,怎么试也达不到预想的效果!!

这个问题不要太清楚了,想当年和刘志斌可是为了剩磁大战300回合。虽然刘志斌还是一窍不通,众网友倒是一清二楚了。参阅“为什么会有响声”

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4/2009042219573500004-3.shtml#replyea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铁芯剩磁是“零”?H 大时,B饱和,H 小时,也不为零!你要不相信那就往那图上看,咱们的变压器还有互感圈,千变万化都和剩磁裢。有许多接触器也要受考验,为防剩磁是个个留间隙,这科学观哪一个不如唯心论唉咳!

网友L(2011-05-12):
吸盘电磁铁,直径8,最大能吸力多少N,12V(直流),急呀,特急呀!!!!那位大侠讲下

网友L:
吸盘电磁铁,直径8,最大能吸力多少N,12V(直流),急呀,特急呀!!!!那位大侠讲下

邮箱1418901848@qq.com

网友M(2019-09-07):
我知道,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