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智能压力变送器远传数据与现场指示数据不一致

楼主(2006-03-15):
一台智能压力变送器,安装使用后,传输的数据显示为4.3MPa,而变送器现场显示最大压力为1MPa。如何检修?

网友A:
压力变送器与数字仪表在计量室校验好才能安装现场。用万用表测量信号,仪表参数是否设置正确。单看表面是不行的,用万用表测量。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B:
拆下效验吧,如果变送器正常,就要考虑系统的干扰了。

网友C:
拆下看零位怎样?

网友D:
1)是否屏蔽了远传信号线?
2)检查模拟量接口是否是好的?

网友E:
压力变送器量程与显示仪表量程设置不一致吧。

网友F:
看线性是否一致

网友G:
估计量程没有设置
干扰信号没这么严重.
产生了零位漂移

网友H:
远传信号传到哪里?是普通显示仪表还是通过PLC进上位机?如果是仪表,可能是量程不匹配,如果是上位机除了要考虑量程外,还应该考虑是否PLC的AI通道是否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设置的问题,你的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I:
量程设置可能有问题,否则应进行校准看问题出在何处。

网友J:
我觉得最先要考虑的应该是量程设置是否一致的问题,然后再看其它。干扰的话不会这么离谱吧!

网友K:
量程设置的问题,我们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现场干扰大的话有可能使量程数据改变!~

网友L(2006-04-22):
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啊?数字的,还是模拟的?若4-20MA的,量程设置没问题的话,连接线路多半存在问题,有轻微的短路现象.

网友M:
估计是二次仪表量程没有配对设置
干扰信号没这么严重.

网友N:
朋友,首先利用手持器读出变送器的数据,如果零点/量程与标牌标定的数值对应。则说明该变送器需要重新校验,再有在对变送器的参数设置方面,请仔细检查。看情况,你对该仪表第一次预置参数。问题不大的。

网友O:
压力变送器量程与显示仪表量程设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