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PrintScreen()函数

楼主(2006-03-15):
我用printscreen()函数在一个按钮里做了一个屏幕打印,结果现在打印时出现InTouch没有反应,然后就是死机,这是什么引起的呢?

楼主:
驱动是有的,脱离InTouch viewer的时候,打印机可以正常打印,有时候在InTouch里也可以打印,有时候就会出问题。

网友A:
时而可以,时而出现死机,是不是问题在printscreen()函数调用本身中的参数不合理,造成超时呢?期待答案,楼主得解后,一定要记得说明一下原因给大家哦!

网友B:
您可以把您对脚本贴上来大家帮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