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电流过大会不会影响控制系统

楼主(2006-03-15):
   我们现在设计加热控制系统,六组加热器,均用电力调整器控制,考虑每组加热器都用220V电压,用的是三相五线制配电.R,S,T各分配两组加热器.考虑到各相电流不平衡时零线电流会很大.这样会不会对控制电路产生影响.控制部分有温控器,记录仪,PLC等,此外还有一些升降电机.请各位指教.
    急求解答,谢谢!!!!!!!!!!!!!!!!!!!!!

楼主:
    请高人指点一下,因为我们这的老师傅说会影响晶闸管的触发,我就怎么也想不出来会怎么影响。
    哪位告诉我看什么书也可以呀。
    谢谢了。

网友A(2017-03-11):
正常布线,不会有影响。既零线的截面要与相线相同或2倍(标准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