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师解释一下

楼主(2006-03-15):
西门子软件中有两个经常相互协调的软件叫step7 5.2和wincc 5.1,step 7就不说了,我装了wincc 5.1软件以后就不能装其他软件了,否则wincc 5.1就不能进行c语言的编译,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您说的“其他软件”指的是哪些软件?一般的软件都可以安装。

网友B:
你安装完了上述的软件后是否将step7 5.2安装光盘内的wincc hotfix补丁装上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