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压接触器与电流接触器的区别,电压继电器与电流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06-03-15):
各位我想请教一下电压接触器与电流接触器的区别,电压继电器与电流继电器的区别?它们主要有那些技术参数?对这个问题还不太明白.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A:
首先我给你澄清它们的概念!
其实接触器和继电器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用在主回路的叫接触器,用在辅助回路的叫继电器。现在你的问题你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B:
接触器说白了,就是容量的问题。如果有称呼很多的话基本上用来忽悠人的说白了。

网友C:
不太明白你说的问题,应该是电压接触器与交流接触器的区别吧,一般的接触器就是最常用的交流接触器,主要是起接通与分断电流的作用,而电压接触器,或者更多的时候是电压继电器,实际上检测供电电压的问题,一但电压失常,它将给出一个信号,供控制系统使用!

网友D:
有些时候接触器和继电器是有明显区别的。在高压二次回路中,电压继电器接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用于检测一次电压是否过压(欠压),以发出信号或跳闸;同样,电流继电器接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以检测电流,用于过负荷、过电流、速断等保护。

网友E:
不过电压继电器和电流继电器还是有区别的,电流继电器主要是当电流达到后才会动作,一般用在对负荷比较重要,需要检测其电流是否达到要求值,然后在去控制其它器件的动作。

楼主:
各位,我主要想问的就是"好在来"老兄所说的电压接触器和电流接触器的区别,他们在构造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F:
他们构造上的区别应该在于线圈那部分吧

网友G:
哪有‘电压接触器’和‘电流接触器’这个词!?

网友F:
应该是电压继电器和电流继电器吧

网友H:
你看一下他的工作方式就应该明白了,电压继电器是在电压达到一定值时动作,而电流继电器是当电流大于一定值时动作的,他们的作用基本上都是对一次侧起保护用的,他们的触点控制一次侧的动作机构,他们的名牌上表的也不一样,一个标的是动作电压,一个是动作电流。

网友I:
没有见过电压接触器
请大虾把结构原理说来听听

网友J:
接触器我只听说过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这两者区别主要是线圈驱动电源不一样;电压继电器和电流继电器区别主要是检测的信号(线圈启动源)不一样,电压继电器接在电压互感器回路中,检测系统电压是否正常,电流继电器接在电流互感器回路中,检测系统回路电流,是否有过载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