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流制动器工作原理?

楼主(2006-03-15):
各位,我想请问一下涡流制动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A(2007-07-02):
一种涡流制动器调速系统,是利用检测感应电动机转子电压作为转速反馈信号的转速单闭环系统,当转速给定值与实际值比较后产生差值时,此差值经速度调节器,令可控硅整流装置调节涡流制动器的制动转矩,使系统在给定转速下运行,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整速系统是在转速闭环的基础上,增设了克服涡流制动器电惯性的电流环,为了确保系统的安全可靠,再增设励磁电流快速上升补偿环节、励磁电流全过程监控环节及停顿制动环节,所述的转速闭环的转速反馈信号,是采用检测感应电动机的转子频率,并将频率快速转换成电压的测速方法。

网友B:
你好,你的回答能否加上一些图表来进行详细的说明,谢谢!

网友C:
涡流制动器,还有涡流阻尼器,原理是导体在磁场中运动,导体内产生感生电势感生电流,并受到阻碍其运动的制动电磁力矩。

网友D(2008-04-17):
电涡流制动器使用说明书

一、概述:

电涡流制动器是一种性能优越的自动控制元件,它是利用涡流损耗的原理来吸收功率的。其输出转矩与激磁电流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并具有响应速度快、结构简单等优点。

电涡流制动器广泛应用于测功机的加载。即测量电机、内燃机、减变速机等动力及传动机械的转矩、转速、功率、效率、电流、电压、功率因数时,用电涡流制动器作为模拟加载器。并可与计算机接口实现自动控制。与我公司生产的TR-1型转矩转速功率测量仪、CGQ型转矩转速传感器、WLK型自动控制器、自动测试软件可组成成套自动测功系统。

电涡流制动器广泛应用于印刷、包装、造纸及纸品加工、纺织、印染、电线、电缆、橡胶皮革、金属板带加工等有关卷绕装置的张力自动控制系统中。与我公司生产的WLK型控制器配套,可组成手动张力控制系统。与我公司生产的ZK型自动张力控制仪及张力检测传感器配套,可组成闭环自动张力控制系统.。

二、主要特点:

1、转矩与激磁电流线性关系良好,适合于自动控制;

2、结构简单,运行稳定、价格低廉、使用维护方便;

3、采用水冷却,噪音低、振动小;

4、输入转速范围宽,可用于变频调速等各类电动机及动力机械的型式试验;

5、控制器采用直流电源,控制功率小。

三、产品规格及主要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
额定转速(r/min)
额定转矩(N.m)
吸收功率(Kw)
励磁电压(V)
励磁电流(A)
冷却水量(L/min)
备注

WZ-5
200-3000
0.75
<90
<5
转速1500r/min以下为恒转矩; 1500r/min以上为恒功率

WZ-10
1.5

WZ-20

WZ-50

WZ-100

WZ-200
300-3000

WZ-300

WZ-650
<180
<10

WZ-1000

WZ-2000

WZ-3000 3000
<20

WZ-6500
<40

WZ-10000
<60

WZ-14000
<90

四、特性曲线

注:P0为最大冷却功率;

n1为额定最低转速;

n2为额定最高转速。

五、使用环境

1、最高环境温度不超过40℃;

2、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m;

3、当环境温度为20℃时,相对湿度不大于85%。

六、冷却水

1、水质。冷却水为自来水,一般工业用水、地下水、河水。水中不含有直径1mm以上的固体颗粒或其它杂物,其pH值为6-8,硬度为200ppm以下为宜,最大值为300ppm。

2、水压。进水压力一般为不小于0.1Mpa,不大于0.3Mpa。用户在使用本产品时应安装水压表和进水阀门,以方便监控和调节水量。

3、水量。冷却水量见参数表,进水量的大小按测试功率的不同进行调节。

4、水温。进水温度最高不超过30℃,出水温度约为50℃-60℃为宜,使用时可根据出水温度的高低调节水量。

七、注意事项:

1、按额定转矩、转速、功率选用涡流制动器。严禁超转矩、超功率、超转速使用。

2、运行前须对电涡流制动器进行检查。核定铭牌数据是否为要求的规格;检查紧固件是否松动,各接线板接线是否正确,接触是否良好,如有缺陷或不良应予排除或更换;用500伏的兆欧表检查励磁绕组,其绝缘电阻不低于12M Ω。

3、产品安装时,以轴伸水平,底脚放平后旋紧地脚螺栓,并保证各相连装置转动轻快灵活。

4、按电涡流制动器上的标记接上进出水管,进水管前应加接进水阀门,以便调节水量。

5、加载(加励磁)之前必须先通入冷却水,卸载(去励磁)五分钟之后才能断开冷却水。严禁无水运行,否则短时间便会损害设备。水压、流量应满足说明书要求。

6、运行中注意监视出水温度,大于70℃时则应加大冷却水量。

7、电涡流制动器和控制器必须有可靠接地。

8、制动器不工作时励磁电流必须回零。工作时注意励磁电压、电流,严禁超过额定参数运行。

八、维护及修理

1、电涡流制动器周围应保持清洁,进出水口应保持畅通。

2、电涡流制动器投入运行后,应定期给轴承添加润滑脂。

3、运行两年后应进行大修,清洗轴承,更换润滑脂,发现轴承损坏应更换。

网友E(2009-01-15):
这个在起重行业一般怎么用啊?用得比例如何呢?

网友F:
引用5楼的

这个在起重行业一般怎么用啊?用得比例如何呢?

网友G:
起重行业用的多了,比例高了

网友H(2009-06-02):
那有买的啊?涡流制动调速控制器那有买的啊?

网友I(2010-05-24):
涡流制动器轴中心高与配套电机轴中心高相同

网友J(2010-08-19):
涡流大小主要取决于电流还是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