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eplan做的图纸打印成pdf文件后,在其他的没安装eplan的计算机上如何才能正常阅读

楼主(2006-03-15):
用eplan做的图纸打印成pdf文件后,在其他的没安装eplan的计算机上如何才能正常阅读,如何添加eplan的字库,在哪能找到

网友A(2007-06-02):
只要安装PDF的阅读器即可查看图纸,Eplan的字库在系统文件夹的Fonts下,复制拷贝到没有装Eplan的机器上(在控制面板中打开字库文件夹),即可以使用这些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