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

楼主(2006-03-15):
各位高手,我们公司有一条压延线,现在用的是电磁调速,电动机是45KW的,有没有必要改变频器调速,变频器真的可以节电吗?

网友A:
回答朋友你是问题,变频器是可以节电的。因为在电机启动时电流很大,这样造成一定的损耗;再者电机启动对电网的干扰很大。变频器就可以改善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就不说了。有机会可以看下变频器的资料,或者可以看下变频器的相关技术。

网友B:
当然有必要改为变频器调速,不过要注意转速的高底.变频器肯定节电.

网友A:
字打错了,是:
回答朋友你的问题,变频器是可以节电的。因为在电机启动时电流很大,这样造成一定的损耗;再者电机启动对电网的干扰很大。变频器就可以改善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就不说了。有机会可以看下变频器的资料,或者可以看下变频器的相关技术。
在广东省内,我公司十分乐意为你提供变频器的资料和技术资料。请电020-87545802 罗钦洲

网友C:
变频器不是节电器,通常电磁调速改变频调速只是为了工作稳定,不过要花不少钱。请在版头搜索“变频器 节能”,了解变频器节能情况。

网友D:
电磁调速电机就是靠调滑差来调速的,本身效率就低。速度运行越低其效率越低。从节能来考虑,该了是明知的选择。

网友E: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010--82673200
程凡强

网友F:
变频器不是节电器,变频器的节电是看你原来的负载有没有浪费能源的现象

网友G:
变频器不是节电器,价钱不菲,弄不好会变成用电器.选用前建议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