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压力变送器

楼主(2006-03-15):
小巧型变送器在安装Hirschmann接头之后,与安装之前输出不同,要等一段才能回到原来数值,为什么?

网友A:
那看你用的是什么变送器了
按说不应出现延时的

楼主(2006-04-19):
我知道原因了:由于Hirschmann接头防护等级为IP65,在安装过程中密封性能较好,引起内部气压变化,导致输出不稳定。可在hrschmann插头钻一小孔,安装高分子塞(就象标准型压变一样),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