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变送器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2006-03-15):
在排除传感器和电路问题之后,主要有以下原因:
    1、导气电缆堵塞,内外腔气压不平衡。
    2、测量温差较大,需一定稳定时间。
供参考!希望对使用用户有所帮助。

网友A:
还有电源问题啊,我遇到过了。

网友B:
露水的原因
由于露水的存在啊
表面张力的原因,露水停留在电缆内
电缆被堵时就出现飘移
露水流到探头时 就会烧坏电路

网友C:
液位变送器不稳定的首要原因应该是平衡容器的上半部分没有保温.一般差压式变送器它的上半部分要保温的.

网友D:
特别是锅炉的汽包水位平衡容器一定要保温的,如果蒸汽流量大还会有虚假水位产生。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E:
此题目较大。液位变送器从原理上可分为压力式,差压式,浮力式,电测法(电阻,电感,电极,电容等),超声波等方式。故最好针对具体变送器来讲。本人上个星期一到一家水厂解决投入式液位计显示不稳定问题,就是传感器头接地不良和信号线未屏蔽而造成的。

楼主(2006-04-19):
都是高手啊!以后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