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15):
各位好:
     我请教一个问题:有没有带两个通讯(如PROFIBUS)口的变频器,我想采用CPU和总线冗余控制方式,上位机采用400PLC带几个远程IO(ET200),我想把变频器直接挂在总线上,通过上位机通讯控制一台电机驱动升降设备实现升降运动,各位,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西门子的SIMOVERT MASTERDRIVER系列(6SE70)变频器支持两个PROFIBUS-DP通讯板(CBP2),这样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但我也没有实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