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英威腾CHE使用疑问??

楼主(2006-03-15):
现客户用的是艾默生TD1000系列变频器,他们最主要功能要求是频率设定方式选择10(艾默生TD1000)(短路块选择的是电压档),我想用英威腾去替代,请问CHE系列有这项功能吗?如有该如何设定使用?
电话:0576-2523293 急!!

网友A:
那是完全可以的。
CHE现在有两路模拟量输入端子(AI1,AI2),你可以在在功能菜单中选择。
功能的设定也比较简单,如果你以前用过变频器,对这种设定方式就不会陌生。

楼主:
谢谢清心老兄,我对变频器的参数设定还是个外行,请问艾默生上说的是5V的偏置,那CHE参数里的AI1、AI2的上限值是不是都要设置成5V?

网友A:
TD1000的频率设定方式10:VCI+(CCI-5V/10mA)表示在CCI这路的信号有一个5V或10mA的偏置。
CHE的两路输入则可以通过P5.07~P5.12实现一个任意的组合方式,更加方便客户的输入控制。

网友B:
hehe 顶一下!谢谢大家支持国产!只要我们给国产变频器一个机会,我们就会发现国产变频器在许多行业一样用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