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请教wincc如何改变上限值

楼主(2006-03-15):
由于刚接触wincc系统,现在发现一路温度数值设置过低,现在想修改一下,请教老师指点,应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温度数值设置过低,什么意思?是温度有点偏低要修正一下还是相差很大.你是用什么类型的信号?模拟信号一般在PLC程序里处理的,在WINCC里也可以设置量程和修正.

网友B:
需要进入组态环境进行修改,修改变量限值,另外还要注意在下位机如plc中是否也已经设置了限制,如果是还要修改plc程序。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复,由于不明白所以也所不清楚,非常抱歉,我看了一下PLC是西门子的200,热电偶是铂铑铂的,当时做系统的给设定为;上限是256度,现在要求350度。
激情如火老师你好;非常感谢你二位的指点,你们讲的我能明白一些了,具体的修改步骤能否再详细一些,谢谢,浪费二位的宝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