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的BP算法源程序神经网络(转载)

楼主(2006-03-15):
作者:佚名

                  #include "iostream.h"
                  #include "iomanip.h"
                  #define N 20 //学习样本个数
                  #define IN 1 //输入层神经元数目
                  #define HN 8 //隐层神经元数目
                  #define ON 1 //输出层神经元数目
                  double P[IN]; //单个样本输入数据
                  double T[ON]; //单个样本教师数据
                  double W[HN][IN]; //输入层至隐层权值
                  double V[ON][HN]; //隐层至输出层权值
                  double X[HN]; //隐层的输入
                  double Y[ON]; //输出层的输入
                  double H[HN]; //隐层的输出
                  double O[ON]; //输出层的输出
                  double sita[HN]; //隐层的阈值
                  double gama[ON]; //输出层的阈值
                  double err_m[N]; //第m个样本的总误差
                  double alpha; //输出层至隐层的学习效率
                  double beta; //隐层至输入层学习效率
                  //定义一个放学习样本的结构
                  struct {
                  double input[IN];
                  double teach[ON];
                  }Study_Data[N][IN];

                  ///////////////////////////
                  //初始化权、阈值子程序/////
                  //////////////////////

这个名字应该没有人用吧!

网友:
正在研究之中.

楼主:
    严格说来上面的算法只是个框架,自己找过几个例子和又读过几篇公开的论文,但都理论性太强似乎跟实际系统应用差别很大,所以希望有人将算法中的数据跟实际的控制或数据采集处理的物理参数映射起来,给出一个通俗的解释。

敬请高人!!!!

网友A(2008-11-12):
工控领域搞神经网络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