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PLC的一个故障

楼主(2006-03-15):
我司现在使用的一个LG PLC出现故障。型号为GM4-PA2A。它的输出模块上一个点控制一个电机交流接触器线圈,该点近来在无输出要求时,有时仍导通,致使电机误动作。看来是该点内部微型触点发生粘连,请高手赐教,这种微型触点能修吗

网友A:
是否还有多余的输出点,若有可以将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线换到多余的输出点上,对应该输出点的梯形图的内部输出线圈同时更改。

网友B:
建议最好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并接RC吸收回路,可有效保护继电器触点

网友C(2006-06-01):
我认为第一种方法比较妥当,这样造价还低,但一定的小心,安全是主要的。

网友D:
你是不是用了 子程序  在子程序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你看看

网友E:
请检查程序是否正确,如果触点粘连,电机是不会断开的,既不受控制.

网友F:
这种问题我前几天也遇到过
就是输出点粘了
换了一个输出点就好了

网友G:
  本公司专业维修PLC等工控设备
是广东吗,可以联系我,帮你搞定.
QQ:168000452
TEL:13532995757

网友H(2006-12-26):
可能输出模块中的集成块62083中的一路击穿,用其他路替代也成。

网友I:
检测的方法很简单,如果是对应该输出点的LED 不亮,而此输出点还有输出,说明程式没有问题,PLC 要是R型的可以拆开,将对应的此点的RELAY更换一下,就OK了,
  更换后OK的输出点,最好是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并接RC吸收回路,可以保护RELAY的触点.

网友J:
输出点和负载间加装中间继电器避免PLC的点通过大的电流,应该一定程度上保护PLC的输出点,如果输出点富余,可以用其他点代换。

网友K:
你这个GM4-PA2A应该是一个输出模块,可能不是简单的输出继电器出问题,应该检查你的程序有无问题

网友L:
我也碰到一次
LG的就这样

网友M:
从维修角度说,换一个输出;从软件说,改变输出点(如果有闲置的输出)

楼主(2007-04-01):
谢谢大家的回帖

网友N:
说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O:
同意lhs的说法,如果在不加中继的情况下最好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并接RC吸收回路!

网友P:
是继电器输出型么?请确定下,接触器线圈两端并接RC吸收的方法不错,一般电机交流接触器线圈不要直接由输出端直接控制,再加个中间继电器吧。同意楼上的几位。以前也碰见过类似问题,如果有多余的输出点,可以并连一起用。

网友L:
16331138加入lg工控联盟!!!!!!!!!!!!!!!!!
有问题大家一起解决

网友Q:
这种继电器输出模块经常发生类似故障,一般是将相应的输出继电器更换即可。

网友Q:
另外,如果负载电流较大,最好是追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以免再次损坏输出模块继电器触点。

网友R:
最好是追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以免再次损坏输出模块继电器触点.或者在模块输出端加接一只相应的保险,如1A或2A的,根据模块输出容量。

网友S(2007-11-02):
这种故障我也遇到过,一是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二改动一下程序,不过控制线圈的容量如果较大即便加接RC,频繁的动作也会降低输出点的使用寿命,如果加一个HH54P继电器并接RC效果会很好.

网友T:
最近新开的调查网站,裏面的调查都是4$到6$

这是个调查网,但赚取的美金更多也更方便!

一、点击此链接:

注册地址:
http://www.AWSurveys.com/HomeMain.cfm?RefID=zhangxbrf
二、点击最右方图标“get a free account"

UserName填入)您的注册用户名

Password: (填入)密码

First Name: (填入)您的名(用拼音)

Last Name填入)您的姓(用拼音)

Gender选择)您的性别,male(男),female(女)

Age选择)

Email Address: (填入)您的电子邮箱地址

By Typing in the image code below you are Agreeing to our T.O.S

输入验证码

点击提交即可

三、参加调查:

1、点击"login"

2、填写您的用户名及密码,提交。

3、拉下页面,看见“The Following Surveys are Available:”

点击进入其中一个调查页面,每个点击项目都告示了此调查付给的酬金,有的一次是6美金,有的是4美金一次,也有1美金的。

4、点击进入后按照要求点击其中一个页面,打开,然后在原页面点击下空格中填写您的感受,填什么无所谓,比如写“that’s good",按照要求打开两个广告页面,并填写好您的评论后,即可点击回到原页面,拉到下方即可看见您此次参加调查后所获得的酬金。

5、至少达到75美金才支付,很快的,我只参加了一次就获得了20美金。

6、帐户余额大於$75时,点击Redeem Money申请支付,没到时不要点击。

7、同样是paypal,如果没有该帐户请尽快申请一

网友U(2011-02-06):
哈哈,我遇见过可以修,很简单的,把继电器给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