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

楼主(2006-03-15):
我以前装的是step 7 micro/win 3.2 . 用起来还可以,但是当我在装4.2版本的时候,老是装不了.于是我把step 7 micro/win 3.2给删除了,但是还是装不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控制面板里还有这个程序,怎么删除也是删除不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你应该在注册表内删除有关的注册项才可以。

网友B:
你用优化大师清理一下注册表吧

网友C:
没碰过  不过可以试试
1:在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中删;
2:将注册表下step 7 micro/win 3.2相关键值删掉"
3:用卸载精灵试试(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工业软件上);
4:GHOST镜像还原;
5:问其他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