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各位大侠那里可以下载电气元件的图库???

楼主(2006-03-15):
我是一个工控初学者,请问大侠那里能够下载免费的电气元件符号.请赐教.谢谢
我的邮箱地址:name_zxc@126.com

网友A:
好像没有吧,据我所知,电气图库国内做的比较少,国外的又没有免费的!

网友B:
在PROTEL中有大量的元件符号和外型及引脚也可自己制做

网友C:
AutoCAD Electrical 2006 软件里有好多,visio里也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