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Honeywell TDC-3000问题

楼主(2006-03-15):
大家好,我这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我是TDC-3000系统的维护人员,最近我们这有一个GUS站老是频繁的死机,就是画面不能进行任何操作,重起后,提示找不到硬盘,将硬盘的接口重新插拔几次后,重起恢复,因目前没有硬盘和ID线的备品,大家能不能告诉我其他方法查找到原因,谢谢

网友A:
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是用2个硬盘,操作站无法启动,起初我们以为是网络问题,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是硬盘出现了错误,我们开始时候用土办法,就是在软驱插入启动盘,先干着,后来发现总是频繁死机,无奈之下把北京的工程师请来了,他发现我们的主硬盘出现了坏道。有一部分已经不能用了,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下,最终把剩下的格式化了,发现系统真的起来了!~~你也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硬盘有错误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接触的是那种老的DELL机,用的是SCSI硬盘,我们那个机器是DELL机的转接卡有问题了。关于GUS我很熟悉,
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咨询,022-24340076。

楼主:
谢谢各位哦,我们今天找了个人来,不是硬盘的问题,好象是一个什么卡有问题,光区也是插在上面的,今天我没有具体参与所以具体也不是太清楚,弄到后来,连开机都不行了,最后要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