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机械抖动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6-03-15):
大家好,我这有台浆板机,分部传动,变频调速。近段时间有个几分部在不确定的时间出现抖动情况,频率大概在20赫兹左右,振幅在5厘米左右,过一两个小时时间后又自动恢复正常。变频器的输出很稳定,机械上也找不出毛病。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急!急!!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很稳定,机械上也找不出毛病。”电和机的问题都被你否定了,人家怎么找问题?

网友B:
检查共频。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稍改一下,试试看。

网友C:
如果是不是一直抖动的话,那就详细的检查电路问题吧,如果是机械问题,那就会一直抖动,最后报废...

楼主:
谢谢各位了,这问题我们公司从来没有遇见过。我分析也是机械上的共振点和变频器输出频率一样或是相近了发生共振。但也不敢肯定,只是做这方面的猜想,下一步就是调速试试看了。不知道路过的各位是否原来也遇见过相同的问题,要是请多多指点,多谢多谢哟。

网友D:
频率如你所说,机械的振动应是由于共振产生的,查找一下各环节的参数设置还是很有用的

楼主:
TO :菜鸟2006 谢谢啊,具体要查哪些环节的参数呢 ?还有比如机械上的共振频率怎么查?请实际点好吗?我刚毕业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E:
设置跳跃频率试试

网友F:
我遇到过火焰切割机出现过这种情况,用的是控制卡带安川伺服电机,差不多1个月会震一次,也查不到原因,估计可能是信号干扰问题吧,不知道会不会这个原因,也请高手指教。

网友G:
找震动源
不排除谐振

网友D: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有注意这件事
如是机械共振,改变机械的工作转速如节拍(如可能),其共振可能会消除或变化,如不发生变化,则可排除机械的问题,从电气控制部件的性能上查找

网友D:
对了,调整工作节拍应注意相关设备或部件的节拍也要进行考虑,防止对设备自身造成损坏

楼主:
呵呵,我已经提线速度了。不行还是抖,现在最大怀疑就是电气系统有干扰。谢谢兄台啦。

网友C:
那就看看,机器得刚性够不够,如果不够得话,再运动过程中,特别是有冲击或压力得工作共位得时候抖动。,,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得话,那就肯定是电路得问题了

网友H(2006-06-29):
原来我碰到过震动的问题,后来车速跳过去就可以了,另外如果电机的编码器的干扰不能解决的话,可能会有震动

网友I:
你可以空车动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机械的强度的问题.

网友J:
我想问下,你那个传动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啊`请告诉我好吗

网友K:
我厂用的是台达同步器经常出现掉电不同步的故障还得重新调整不知咋办怎样解决再就是有时同步不为稳咋办

网友L(2006-09-05):
    我们公司的压榨辊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原因是由于更换了不同重量的辊子,使得两辊的速差变大,引起辊子振动大,通过修改变频器的参数后,问题得到了解决.

网友M:
机械共振

网友N:
个人觉得好像是机械共振,相应的震动点的变频器可以降低一下速度环的P值试试看

网友O:
什么也不要怕,有我们这些做工控维修的,你好我公司有专门做变频器的维修,上面的现象就是变频器取得的问题,有需要交流地方可以联系我们,0769---23157160,手机13669852127,找曾先生,网站是http://www.szlifeng.com ,     http://dglifeng.ic37.com

网友P:
如果一直是在20HZ抖动,那你看下是不是调速器有问题,要不就跳过这个频率

网友C(2006-10-10):
变频器输出不稳定,,最好测量一下,,,,机械上应该没有问题...在机械的饶性上面在做点文章

网友N:
搂主有没有试过其它频率段的情况

楼主:
很久没有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这个问题也我连续几天的观察下得到了解决.原因是电气控制柜不远的地方放了一块磁铁(比较大,工艺上用来吸铁屑)再加上整个控制柜的一个重要的接地螺丝脱落,把磁铁拿开,并把接地螺丝紧上后问题得到了解决.很感谢大家的热情讨论.个中原因分析起来也不复杂,本人大学主修通信与数字信号处理个人认为是通信干扰.

网友N:
问题得到了解决,首先要祝贺一下。
这就是现场经验,多多积累就变成了自己的财富

网友Q(2007-01-13):
会不会是电机的频率和机械的震动的频率一样,从而产生的共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