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串口坏了,请高手指导修理

楼主(2006-03-15):
   s7-200串口坏了,请高手指导修理!plc型号为216,一个口好,一个口坏

网友A:
我有个PLCs7-200,CPU型号为226的,两个串口都坏了,我去西门子销售代理问了,他说要反厂修,而且比较贵,要700到800元.现在不能用了.你那个还有一个口是好的呢,就用那个好的吧.

网友B:
(little jim)[/b]你是哪里人,如果是山东的请联系qizhen08@sohu.com

楼主:
little jim 你好:我自己曾经修好过一个221的串口,是一个100欧姆的贴片电阻坏了。这次检查电阻都是好的,是否要接口换芯片,请指导。如要收费请报价,谢谢!xptang@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