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数据的记录

楼主(2006-03-15):
我想问一下我想把采集上来的数据做保存到另一变量中,过一段时间后再把现在采集上来的数据与前面保存下来的数据作一个比较,不知道用哪个命令呀,哪位高手帮帮忙啦!

网友A(2006-04-18):
可以在报警设置项目中,设置报警偏差的方法。
也可以把采集上的数据暂保存的到CSV格式的文件中,按一定的周期把下一次的值读上来后,然后比较,把比较结果送出去,然后再用新值替换原值存入CSV文件中,如此反复就OK了。

网友B:
好方法;可做加密

网友C:
如果在历史数据报表中如何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