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不知有谁了解金星PLC(LG的前身)

楼主(2006-03-15):
金星PLC的资料在网上已经绝迹了,可是我碰到的旧韩国设备上还有在用的。现在哪里能搞到编程软件,下载线应该和MK的一样吧? 有谁知道?

网友A:
新版的编程软件用过吗?我去年好象碰到过金星的PLC用新版软件能读出来

网友B:
用新版LG编程软件可以读出,编程电缆可自己做,9针9孔;2、3交叉连,5与5相连

网友C:
可以!把电缆应该在15米之内.串口RS232C电缆采用3心即可,针2、针3两个对换;针5与针5相连。

网友D(2006-10-04):
我遇到一台Master-K60H型PLC,用9针9孔;2、3交叉连,5与5相连总出现Time out eror.

网友E:
不知你使用的型号是什么样的。有的PLC后期生产的可以,但是前期生产的必须使用手编器。一般编程接口大于9针,具体是几针已经记不清楚。如果编程口是9针的可以使用现在的编程软件。

网友F(2007-01-17):
现在有一台金星K-250的 用LG的软件不能读出来。 用的3。65的软件 PLC上有9针 25针的 两个接口 谁有软件 资料 谢谢
QQ 727815050

网友E:
好像没有K-250这种型号,如果带有9针com口应该可以的,你用200,或500设置分别试试。

网友F:
型号肯定没问题的 选 200 500的都试了 不行。

网友E:
你选的是200H,500H吗?,通讯线连接的正确吗?通讯口设置是否正确.
PLC生产的年份?

网友F:
都选了 通讯线就是LG的 那种 2 3交叉 5对5的那种
生产年份我没注意 PLC在设备上 不容易看到生产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