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电机保养资料

楼主(2006-03-15):
在发电机保养这方面,我是菜鸟,吴刚,你有发电机保养资料吗?给我一份!谢谢!!!
     luopengcheng999@sohu.com

网友A:
我也想要啊,给我一份吧Avdper@yahoo.com.cn

网友B:
有段时间没来了,各位好!
对不起,我也没有关于发电机保养的具体详细资料。不过,我认为不外乎是换水、换油、定期试运转之类。其他的一般也没有必要去动。

网友C:
你发电机容量有多大啊,如果小得话就和电动机差不多了。 所有电气设备最注重的还是看最后的实验数据,合格就行了,一切的保养也是为这服务的。没什么异常的话,基本上就是抹抹灰,加加油,该紧紧的紧紧就差不多了,呵呵!

楼主:
康明斯的,有310千瓦,369千瓦,689千瓦的,我从业时间不长,对一些保养周期不是很了解,金牌电工,你告诉我好吗?先谢了!

楼主:
谢谢你!吴刚,我知道了

楼主:
吴刚,金牌电工,我也是江西的,在东莞一私企做电工,从业时间不厂,有空交流一下,luopengcheng999@sohu.com.QQ:178775117。

网友D:
发电机操作手册
一操作手职责
1。熟悉工作方案、认真准备、精心操作、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坚决完成任务
2.努力钻研业务技术、熟悉掌握分管柴油发电机组的性能,工作原理和构造,做到会操作,会检查调试,会维护保养,会排除一般故障
3.严格遵守柴油发电机组的规定做到不懂不动,不经请示不动,不是分管不动
4.爱护设备,管理工具,器材和图纸资料
5.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积累资料,及时填写清单
6.严格遵守安全规则防止事故
二柴油发电机组管理规定
1.使用柴油发电机组要严格按操作、禁止蛮干、乱动,防止人员伤亡和损坏设备
2.要及时填写设备清单,做到认真、详细
3.柴油发电机组管理要严格实行岗位责任制,分工要明确,非本专业人员或考核不合格的操作手严禁上机操作
4.维护保养时,程序要正规,手续要齐全,要在领导监督下实施
5.坚持正规的领导检查制度

三柴油发电机组安全规则
1.三检查:工作台前要检查,工作中要检查,工作后要检查
2.三不动:没有请示不动,不懂不动,一人在场不动
3.有为时:及时请示报告,及时排除故障,及时解决各种问题
4.二不准:不准在机房吸烟,机器工作时不准离人
5.柴油机工作台时禁止乱拉电线,防止触电
6.柴油机工作时,发现故障应立即停机检查
7.冬季做好防冻缸体冻裂
二充电安全操作规程
1.工作时要穿好防护用具,严防酸液伤人
2.电解液要用瓷缸或大玻璃瓶,禁止使用铁、铜锌等金属容器,严禁把蒸馏水倒入硫酸内,以防引起爆炸
3.充电时要找电池正负极,把线柱和接柱,防止因混线短路引进火灾和反充电等事故
4.充电中,要经常检查壳盖透气情况,防止由于气孔闭塞,电池内部压力上升,而导致电池外壳损坏
5.不准在充电间用短路的方法检查电池的电压,防止迸出火花造成事故
6.充电间要保持通风良好,不准将电解液泼洒,渗漏在地上,电池架上的电解液随时冲洗干净。
7.维修交流电路时,必须切断电源,严禁带电作业

柴油发电机组的操作程序
一启动前准备
1.检查机油的油质的油量,是否有漏油现象
2.检查柴油的存油量,是否有漏油
3.低压油路内空气的排放,如排气不尽会使机组转速不稳
4.检查冷却水的水量是否充足,是否有漏水现象
5.对启动的线路和蓄电池的接线检查
6.发电机组控制柜内部接线检查
7.检查发电机组总开关是否在关的位置
二正常的电启动程序
1.若装有气动预先润滑的柴油机,应先用润滑装置的润滑油润滑机组的所有运动部件,如果装有机油压力安全开关的柴油机,应将燃油旁通开关保持“启动”位置,直到机油压力达到48~69kpa,然后转到“运转”位置
2.将油门调整到怠速,在机油压力表现怠整机油压力之前不要开大油门或加速到1000转以上,一般应在600~700转左右
3.柴油机启动后不应马上供电,一般应在60度左右方可供电,否则容易拉缸的气缸产生裂纹

三监控
1.听:运转声音是否均匀(包括燃油燃烧声,连杆,曲轴配合的撞击声,排气、进气等)
2.摸:各部件温度是否正常
3.看:排烟正常情况应为灰白色,黑色、白色、蓝色均不正常
黑烟: 1:过载。
       2:缸喷油泵供油不均匀
       3:气门间隙供油不正确,密封不好
       4:喷油太迟:部分燃油压力过低
白烟:喷油有滴油现象、雾化不良喷油压力过多
蓝烟: 1:空气滤清器阻塞、进气不畅或滤清器中机油过多
       2:活塞环卡死或磨损过多,弹性不足
看仪表:油压表应在3~5kg左右,油温表应在60~85之间,康明低于108度仍属正常,水温表在60~85之间,康明斯74~91度之间。

四停机
一:停机前应逐渐御去负荷,使柴油机在怠速(1000转左右/分 ),然后停机
二:紧急停机,出现下列情况应紧急停机。
1.机油压力表指针突然下降或无力
2.冷却水温或油温急剧上升
3.超速
4.出现异常敲击声
方法:切断气路,油路、紧急停机后应立即打开气缸盖放气螺塞或减压机构,用人力转动曲轴数圈
呵呵,不知道对你实用不。

网友E:
我处也有两台大型柴油发电机,一台为威而信P660系列(劳斯莱斯柴油机组)别一台为德锋P400系列,另有5-15KW小型柴油机多台,我要想了解下柴油机的维护及保养知识,
邮箱:yyangjjinbbo@163.com

网友C:
(一)同步电动机运行前的检查
%& 电动机主体零部件应齐全完整,内外表面清洁。
#& 经电气试验,各项电气指标均应符合要求。
$& 电刷与集电环工作面应接触良好。
’& 电动机控制系统必须完好,符合起动要求。
!& 油路系统应畅通。
(& 各部位振幅及轴向窜动量应符合技术要求。
)& 轴承不渗漏油。
*& 带有强制通风设备的电动机,通风系统必须一切正常。
+&电动机在起动前,应先进行一次空操作,无问题后再投入空运行,经% , #- 检查电动机各部件运动情
况是否正常,电动机噪声和振动值应符合要求。
%.& 轴瓦温度一般为!. , (./,最高不能超过*./,滚动轴承允许工作温度为%../。
%%& 停机后,全面检查电动机各部分情况,有无不正常现象。
(二)同步电动机运行与维修
%&电动机不能起动同步电动机不能起动的原因及处理方法,有许多类似于三相异步电动机,除此之
外,还有:
(%)转子上起动绕组断裂或开焊,应检查起动绕组并进行处理。
(#)电动机起动转矩太小,应先空载或轻载起动后逐步加大负载。
($)没有起动绕组,对此类电动机可先用异步电动机将其拖至同步转速,然后给转子励磁电流,再加交流
电压带上负载。
(’)阻尼条开焊或断路,一般起动困难,严重时电动机不能起动,可用开口变压器检查处理。
#& 电动机起动后达不到同步转速
(%)转子中励磁绕组短路或接地,可检查励磁绕组的直流电阻和绝缘电阻,根据故障情况进行处理。
(#)励磁系统断线或接触不良,使转子无法“牵入”同步,应检查励磁系统进行修理。
· $.. · 新编电气工程师手册
(!)检修后励磁绕组匝数弄错或极性接反,应检查匝数与接线。
!" 电动机过热
(#)电动机绕组短路,可用电桥测量各相绕组的直流电阻,找出短路绕组进行处理。
($)负载过大,应适当减轻负载。
(!)通风冷却系统堵塞,应检查通风冷却系统。
(%)转子励磁绕组的电流太大,绕组铜耗增加,使励磁绕组过热,可调整励磁电流。
%" 运行中产生振动
(#)转子励磁绕组接地或匝间短路,造成磁场分布不均匀而产生怪声或振动,应检查励磁绕组是否接地
或短路。
($)定、转子之间气隙不均匀,应按有关规定调整定、转子之间的气隙。
(!)励磁线圈松动或已移位,应检查励磁线圈并以固定。
(%)转子不平衡,应作动平衡试验予以纠正。
(&)轴承间隙太大,应调整轴承间隙或更换轴承。
(’)底脚螺钉松动,应予以紧固。
(()机座或轴承支座安装不良,应检查后予以纠正。
())大修后转子极性接反,应改正接线。
(*)电动机运行中铁心松动后,冲片便产生振动和噪声。
&" 运行中轴瓦漏油
(#)润滑油填充过多,超过允许水平面。
($)润滑油牌号不符。
(!)瓦座与瓦盖间接合面处旧密封涂料清理不干净。
(%)新密封涂料填充不均匀,甚至忘填涂料。
(&)密封垫安装不正确。
(’)进油管和回油管接头、油杯、温度计等插口及阀门等处密封不良。
(()通风系统在轴承端形成真空,润滑油从轴承内部吸出。
’" 集电环异常磨损
(#)在滑动接触过程中,集电环表面往往会有一层水膜,使集电环在与电刷接触传递电流过程中伴随发
生电解现象,因而产生腐蚀,应清扫集电环。
($)滑动接触状况不良,如电刷压力太大,电刷在刷握内活动不自由,集电环表面脏,应分别进行处理。
(!)集电环极性接错,应调换极性。
(%)如采用金属石墨电刷或铜电刷,使集电环磨损较快时,应改用润滑性能较好磨损寿命较长的电刷。

网友F:
金牌电工你的那些电机的维护资料是从哪里看到的。我怎么从没有看到过。我真是大开眼界了。谢谢了。

网友G(2007-07-09):
仔细阅读随机附带的操作说明书等,上面有比较详细的操作与维护保养内容。当然,能有一个师傅带一下,那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H:
一操作手职责
1. 熟悉工作方案、认真准备、精心操作、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坚决完成任务
2. 努力钻研业务技术、熟悉掌握分管柴油发电机组的性能,工作原理和构造,做到会操作,会检查调试,会维护保养,会排除一般故障
3. 严格遵守柴油发电机组的规定做到不懂不动,不经请示不动,不是分管不动
4. 爱护设备,管理工具,器材和图纸资料
5. 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积累资料,及时填写清单
6. 严格遵守安全规则防止事故
二柴油发电机组管理规定
1. 使用柴油发电机组要严格按操作、禁止蛮干、乱动,防止人员伤亡和损坏设备
2. 要及时填写设备清单,做到认真、详细
3. 柴油发电机组管理要严格实行岗位责任制,分工要明确,非本专业人员或考核不合格的操作手严禁上机操作
4. 维护保养时,程序要正规,手续要齐全,要在领导监督下实施
5. 坚持正规的领导检查制度

三柴油发电机组安全规则
1. 三检查:工作台前要检查,工作中要检查,工作后要检查
2. 三不动:没有请示不动,不懂不动,一人在场不动
3. 有为时:及时请示报告,及时排除故障,及时解决各种问题
4. 二不准:不准在机房吸烟,机器工作时不准离人
5. 柴油机工作台时禁止乱拉电线,防止触电
6. 柴油机工作时,发现故障应立即停机检查
7. 冬季做好防冻缸体冻裂
二充电安全操作规程
1. 工作时要穿好防护用具,严防酸液伤人
2. 电解液要用瓷缸或大玻璃瓶,禁止使用铁、铜锌等金属容器,严禁把蒸馏水倒入硫酸内,以防引起爆炸
3. 充电时要找电池正负极,把线柱和接柱,防止因混线短路引进火灾和反充电等事故
4. 充电中,要经常检查壳盖透气情况,防止由于气孔闭塞,电池内部压力上升,而导致电池外壳损坏
5. 不准在充电间用短路的方法检查电池的电压,防止迸出火花造成事故
6. 充电间要保持通风良好,不准将电解液泼洒,渗漏在地上,电池架上的电解液随时冲洗干净。
7. 维修交流电路时,必须切断电源,严禁带电作业

柴油发电机组的操作程序
一启动前准备
1. 检查机油的油质的油量,是否有漏油现象
2. 检查柴油的存油量,是否有漏油
3. 低压油路内空气的排放,如排气不尽会使机组转速不稳
4. 检查冷却水的水量是否充足,是否有漏水现象
5. 对启动的线路和蓄电池的接线检查
6. 发电机组控制柜内部接线检查
7. 检查发电机组总开关是否在关的位置
二正常的电启动程序
1. 若装有气动预先润滑的柴油机,应先用润滑装置的润滑油润滑机组的所有运动部件,如果装有机油压力安全开关的柴油机,应将燃油旁通开关保持“启动”位置,直到机油压力达到48~69kpa,然后转到“运转”位置
2. 将油门调整到怠速,在机油压力表现怠整机油压力之前不要开大油门或加速到1000转以上,一般应在600~700转左右
3. 柴油机启动后不应马上供电,一般应在60度左右方可供电,否则容易拉缸的气缸产生裂纹

三监控
1. 听:运转声音是否均匀(包括燃油燃烧声,连杆,曲轴配合的撞击声,排气、进气等)
2. 摸:各部件温度是否正常
3. 看:排烟正常情况应为灰白色,黑色、白色、蓝色均不正常

• 黑烟:1:过载。
       2:缸喷油泵供油不均匀
       3:气门间隙供油不正确,密封不好
        4:喷油太迟:部分燃油压力过低
• 白烟:喷油有滴油现象、雾化不良喷油压力过多
• 蓝烟:1:空气滤清器阻塞、进气不畅或滤清器中机油过多
       2:活塞环卡死或磨损过多,弹性不足
• 看仪表:油压表应在3~5kg左右,油温表应在60~85之间,康明低于108度仍属正常,水温表在60~85之间,康明斯74~91度之间。

四停机
一:停机前应逐渐御去负荷,使柴油机在怠速(1000转左右/分 ),然后停机
二:紧急停机,出现下列情况应紧急停机。
1. 机油压力表指针突然下降或无力
2. 冷却水温或油温急剧上升
3. 超速
4. 出现异常敲击声
方法:切断气路,油路、紧急停机后应立即打开气缸盖放气螺塞或减压机构,用人力转动曲轴数圈

网友I(2007-08-08):
靠:照这样下去还不要命啊!这么复杂。如果是长期不用的话,我不这么以为哦!我认为不外乎是换水,换油,测量绝缘电阻,定期试运转之类。

网友J(2008-03-04):
大家好我是一个电子厂的电工.我很想知道,柴油发电机如何保养.邮箱:wtwc1234567@163.com  QQ:383685117

网友J:
大家好我是一个电子厂的电工.我很想知道,柴油发电机如何保养.给我发一份.谢谢!邮箱:wtwc1234567@163.com  QQ:383685117

网友K(2008-06-02):
大家好,我想知道发电机冲磁的方法。如果用电池冲磁,电池的正负极怎么和发电机连接,操作时动力机是否需要启动?如果用灯泡负载,灯泡的功率用多少为好?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