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台湾东炜庭(TWT)220V电机往返控制

楼主(2006-03-15):
本人是位学艺末精的电工,新到一私企工作。我的前任给我留下了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的一个没完成的工作:用一个电机调速器,两个行程开关来控制220V电机往返运动。现在我的难题是不知该怎样在电机调速器上接线。
现说说具体情况吧。现有两个行程开关A与B,行程开关A上有A1、A2、A3、A4四个接线脚,A1与A2为常开,A3与A4为常闭,A1与A3之间有连线短接,现A2、A3、A4有线引出;行程开关B上B1、B2、B3、B4四个接线脚,B1与B2为常开,B3与B4为常闭,B1与B3之间有连线短接,现B3、B4有线引出;电机调速器上共有六个接线脚:COM脚、CCW脚、CW脚、220V电源接线脚L与N及接地线脚PE。现在我的问题是怎样把行程开关上的引线A2、A3、A4、B3、B4接到COM脚、CCW脚及CW脚上,实现电机往返控制。希望各位前辈给后进一个解决的方案吧。
注:电机已与电机调速器连接,电机调速器型号为US-52,是台湾东炜庭(TWT)可逆式变速电动机的专用调速器.

网友A:
CCW CW不就是正反转控制端吗?用两个24V小继电器通过两行程开关控制应该可以实现了。

网友B:
加装两个中间,用两个行程开关控制两个中间,两个中间分别控制电机

楼主:
据厂里的老员工说用此调速器就可控制此电机进行正反转运动了,不必再加继电器了呀.
我现在怀疑是调速器有问题,在接到行程开关信号时不能正确给予电机以指令.可本人电子是半瓶水水平,对此不能确认.望有用过东炜庭US-52调速器的同行指导一下,此问题已让我拖了一个月不能解决,有愧呀:(

网友C:
220V电源接线脚L与N.COM脚、CCW脚、CW脚接在一起,看电机是不是运转.如果运转,分别断开再连接CCW脚、CW脚.看电机运转情况.如果方向改变,可以不用继电器

网友D:
是这样的啊,很好搞的呀,把三个点:COM,CCW,CW,分别引出来就可以了,要怎么接都行的,注意互锁就可以了!用行程开关控制就应该可以的啊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互锁呀:(
理论上来说COM脚是常有电的,CW与CCW脚只能有一脚有电,这样电机才能转动。

网友C:
那是控制端子,不用互锁.和变频器正反转端子一样,关键是端子全部短接调速器默认旋转方向是什么?和断开再连接的方向是什么?

网友E:
行程开关本身就可互锁得呀.

楼主:
220V电源接线脚L与N.COM脚、CCW脚、CW脚接在一起,看电机是不是运转.如果运转,分别断开再连接CCW脚、CW脚.看电机运转情况.如果方向改变,可以不用继电器
已试过,可以确定不用继电器了。不过我现在发愁的是怎样用行程开关来实现自动正反转控制。其实说来,把5条线接到3个接线点上,就是按排列组合也可能试出来了,可现在。。。。
怀疑真的是调速器里的芯片出了问题,可我的电子真的忘得差不多了。郁闷中。
希望有用过此东炜庭调速器的同行说说怎样个接线法,我都快要被这问题迫疯了。

网友F:
COM与CW、COM与CCW接通分别是正反转————就这么简单!
不用中间继电器将无法完成自锁,将无法达到正反转——在两个行程开关之间往复运动的功能!!!

网友E:
COM与A1 A3接,A2与B3,A4与B1接,B1与B3的短接线拆掉,B2与CCW,B4与CW接,如果方向不对CCW与CW对调一下,你试试看吧.
注意 行程开关不要用自动复位的.
调速器有问题的话,不在现场我就没办法.

网友C:
COM脚、CCW脚、CW脚连在一起,是和COM脚、CCW脚连在一起转向一样的话
COM脚、CCW脚、CW脚连在一起,断开再连接CCW脚能反转的话.
可以不用继电器,只用三根线.利用行程开关的常闭.

网友G(2006-08-05):
那位有US-52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