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指导一下——直流变频?

楼主(2006-03-15):
从海尔网站上摘录的:
http://www.haier.com/cn/service/view.asp?faqID=2386
看得我云里雾里的,那是一个晕啊!

高效直流变频压缩机有什么优点?
高效数字直流变频压缩机采用了V型永磁转子,无磁损,不需磁化,使磁力线集中,大大减少了转换过程中的能量耗损,使压缩机运行更平稳、更安静、效率更高,比普通空调省电48% 。数字压缩机的节能效果,就如同一只灯泡,在没有采用数字化处理之前,假使电能30% 用来发光,70%用来发热,如果能实现数字化,那么采用数字化之后,70%的电能转化成了光,30%的电能转化成了热能,其节能效果显而易见。

网友A:
我的理解: 空调由交流感应电机改为直流无刷电机,其实直流无刷电机本身是一个三相同步电机,电机若要工作还需加上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由直流供电,产生可变频率的三相电流,然后驱动这个三相同步电机。 直流无刷电机的调速过程,就是直流供电后产生变频三相电流的调速过程。 直流无刷电机调速过程的效率要比三相感应电机调速过程的效率高。
参考: http://www.jdun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892 海信空调领航直流变频尖端技术

网友B:
就是用直流电机.准确的说是直流调速器.叫变频好听些也深奥些,是商业行为.同电动车一样的,

网友C:
交流电机变频调速是通过改变三相电的频率来改变电机的同步转速得到调速的目的,其机械特性就是交流电机的机械特性、而直流无刷电机(叫直流变频也罢)虽然定子和交流定子结构差不多,但它是通过调整直流电压的大小来达到调速目的,它具有和直流电机一样的机械特性,就目前,这是交流变频调速无法比得上的。

网友D:
怎么理解"其实直流无刷电机本身是一个三相同步电机"啊???
无刷直流电机又是怎么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