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 PID

楼主(2006-03-15):
看了好多关于s7300中PID控制模块FB41的资料,但是还是一头雾水,恳请大家帮一下忙。
我打算用FB控制一个固体的流量:PID的输出量(LMN)写入一个AO模块,AO模块输出的0-10V电压接变频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这样就可以控制流量。我是把设定流量值接SP_INT,通过测量得到的实际流量接了PV_IN.但是看到FB41的帮助说明上写好像SP_INT、PV_IN都是0.0-1.0的实数,这样的意思是不是我一定要把这个设定流量和实际流量转换一下?还有,输出量LMN也要转换吗?我一开始就是直接没有转换接的,好像也能运行。现在把程序改来改去,流量怎么也上不去了。我想是不是我对PID参数的输入不正确。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帮忙看一下,谢谢你们了!!!

网友A:
要把设定流量和实际流量转换为PID要求范围的数字方可,输出也是一样,需要进行相反的转换。

楼主:
那请问这个FB41的输入范围是多少?是不是0-100?还是0-1?再次麻烦了

网友A:
是按照百分比的,-100%~100%

楼主:
我只要单极性的,也就是输入0-1了?

网友B:
SP_INT,PV_IN单位必须一致,-100.0--- +100.0,或者100.0 --- 0.0.

网友C(2007-07-05):
SP_INT PV_IN 输出量LMN也要转换

网友D:
TO:请求帮助
我遇到PID调节的的问题和大哥你一样,现在还没解决,我想 你应该早搞定了,想请你帮帮,万分感激!请问大哥QQ多少啊?
舒国QQ357815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