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B/T8801-1998加工中心技术条件的最小设定单位测量方法!!

楼主(2006-03-16):
标准中规定的测量方法(以下是我按原文抄下来的):
先以快速使直线坐标上的运动部件向正(或负)向移动一定距离,停止后,向同方向给出数个最小设定单位的指令,再停止,以此位置为基准位置,每次给出1个,共给出20个最小设定单位的指令,向同方向移动,测量各个指令的停止位置。从上述的最终位置,继续向同方向给出数个最小设定单位指令,停止后,向负(或正)方向给出数个最小设定单位的指令,约返回到上述最终的测量位置,这些正向和负向的数个最小设定单位指令的停止位置均不作测量。然后从上述的最终位置开始,每次给出1个,共给出20个最小设定单位的指令,继续向负(或正)向移动,测量各指令的停止位置。
最小设定单位相对误差(Sb):

Sb=(20个最小设定单位指令的实际位移的总和(mm)-20个最小设定单位指令的理论位移(mm))/20个最小设定单位指令的理论位移(mm)

允差:Sb不应大于25%

我的想请教的问题是:
我用的机床的最小分辨率是1 um,也就是说每走1 um的平均误差值应小于0.25 um;如此高的定位精度,对于半闭环系统(编码器),要是算上丝杆误差、反向间隙等,能达到过个标准的要求吗?对于闭环系统(直线光栅),系统总是处在随动调整的过程,抖动量也大约有1 um,那更不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要求了吗?
一般来说,行业标准是一个行业中的最低标准要求,但我看这标准的要求理论上来说就很难达得到,我实际测量了也确实达不到。难道是我对标准的内容理错了??冥思苦想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想出来,请各位DX给我支支招,在下不尽感激!!!

网友A:
精神可嘉。
标准是机床厂协商起草的,当然不会制约住这些厂家。仔细解读这个标准,实际这个标准要求不高。
首先请注意Sb的定义:Sb=(20个最小设定单位指令的实际位移的总和(mm)-20个最小设定单位指令的理论位移(mm))/20个最小设定单位指令的理论位移(mm)
Sb是20点运动总和的误差,还25%,就1u的分辨率而言,该测试实现20个指令暨20u允许5u误差就OK了!!!!!!

再了解一下这20个指令的条件,那不是随时都可以采这20个指令的结果的。首先要同向运动一段距离——消除反向间隙;然后还要再多走几步——使运动造成的弹性形变稳定,然后才正式地采机床的指令执行结果。

就现有的机床制造水平和控制水平,这个标准的执行问题不大的。难点不在这20个指令上,而是一个指令的执行检测和全程定位精度的检测。

楼主:
TO :尼古拉斯.凯奇
   感谢你的回复!
“难点不在这20个指令上,而是一个指令的执行检测和全程定位精度的检测。”说得好,从测量过程的总体来看,最大5u的误差确实完全可以达得到,即使是丝杆全程的重复定位精度3u也完全可以做得到,但是每步走1u的总误差什么才可能检测出来呢?我曾用激光干涉仪进行过测量,因为每步只走1u,所以激光干涉仪的采样判停距离只能设小于1u,但机床本身的抖动都有零点几个u甚至1u,所以激光干涉仪无法采样或采样不正确,因而无法检测。
  是标准的制定人没有考滤到标准的实际操作过程?还是有其他的可检测设备?还是只有我用的机床有这么大抖动而其他生产厂的机床没有这么大的抖动呢??想破了头还是没想哪里出了问题,还请指教,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