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房跳闸紧急求助:

楼主(2006-03-16):
本单位有一台400KVA的变压器,经进线柜的万能式断路器后,分五路送给1#~5#路负载,另加电容补偿柜进行自动补偿。其中4#负载最大(运行时电流达150A),5#最小(运行时约有40A),1#~3#负载均一样,运行时电流约为80A。
该系统运行已有几年了,一直使用正常,其中万能式断路器工作灵敏,每当电网缺相或瞬时停电时均能跳闸。
3月14日16:00,当1#~4#生产线均在生产时突然跳闸,当时未发现配电房有异常,以为是电网波动,重新合闸。4条生产线继续运行。
3月15日1:00,4条生产线在运行时又跳闸,后检查发现高压保险丝当中有一相已经烧断,进配电房有轻微的味道,但检查全部配电柜及电缆,未发现烧焦现象,检查5条出线电缆,发现1#电缆中有一根相线对地绝缘只有0.2M欧,3#电缆中也有一根相线对地绝缘只有0.1M,其余未见异常。
2#、4#电缆均正常,3月15日下午16:00重新合闸,给4#送电,4#设备开始运行,2#设备只有加热部分(约15KW)在工作。
3月15日20:40分,值班电工看到电容补偿柜与4#、2#设备的出线柜之间一道白光,然后就跳闸,接着就闻到胡味。进线柜有一相已缺相,估计高压保险已烧。
再次检查4#、2#的电缆,均正常。检查电容柜与出线柜,未看出明显的变色现象。再检查电容补偿柜,发现控制线路的保险3A、5A已烧断,电容柜的补偿回路共13路,三相电源——保险——切换电容接触器——热继电器——电容器。后发现9、10、11回路的的保险已烧,胡味是从其中的切换电容接触器10KM发出来的,拆下10KM、11KM,发现其安装的底座有灼伤的痕迹,拆开10KM,可以看出其线圈已烧符,线圈旁的瓷环也已变焦黄。
电容均正常,所有电缆及线均未见异常。
现在想知道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断路器跳闸?
1) 先是电缆对地短路,后来已将对地短路电缆已断开,为什么还跳闸,难道是10KM对柜体绝缘不好?
2) 变压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
找专业点的电气安装公司检查检查吧!

楼主:
注:第三次跳闸时高压保险未烧。
   现在可以分析出:殃已查明,1#、3#出线电缆均在接头处进水从而导致对地短路。
   第一次和第二次跳闸均是电缆对地短路,从而造成跳闸和高压保险烧。第二次跳闸处理时仅将电缆出线断开,但未对电容补偿柜进行检查,第二次跳闸时的胡味的原因并未消除。
   今日再次对配电房作了全面检查,发现只有10KM、11KM的接触器是产生胡味的唯一原因。
   难道10KM接触器接触不良,导致其线圈发热,慢慢地随着时间增长,线圈发热以至短路(该接触器是采用380V的线圈电压),此短路造成控制回路的保险8A烧断。
   那造成万能式断路器跳闸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主要对补偿柜的接触器进行检查,更换,在电容器投入时用钳型表,检测电容器是不是好的。至于万能式断路器跳闸,那我就不说了,你可以去想象,--------

网友C(2006-04-20):
同是天涯沦落人,师兄当电工压力大啊,我们公司最近也出现和你一样的情况,但是我还比你多一个问题我最近串电容的补偿柜经常的爆电容,也想一起探讨一下,见笑,有空加我QQ329862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