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侠能告诉我新华DCS和西门子DCS的优劣势比较分析

楼主(2006-03-16):
各位大侠,我是学生,在市场调研公司做实习,要做国内市场新华和西门子DCS的优缺点分析比较报告,尤其是电力行业的。但是不需要具体的专业数据或参数。由于不懂专业,自己只能做个基本的,请各位帮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GE新华--XDPS-400+ V6.0
西门子--PCS7 V6.1

简单比较如下:
1.硬件架构
  GE新华的是PC-BASED架构的;
  西门子是PLC-BASED架构的.
  关于这两种架构各自的优劣讨论已久,但意义不大,
  能用好用的就是好产品.
  新华用的是Intel P2-400的CPU,内存32M,底层操作系统是Windows的,加了RMX的实时内核.解释执行.软件运行效率相对教低,所以需要高速度的CPU.还有一个缺点是功耗偏高,但用着还是比较稳定的.
  西门子PCS7的CPU要求是414-3以上即可,但一般都配400H机型,400H机型分两种,414-4H和417-4H,相对灵活一些,不象GE新华只有CPU.另外该CPU到底是那种架构的,西门子的官方文档一直不明确表示.拒分析应该是一种RISC架构的CPU,而且主频速度偏低,但是执行效率极高.而且功耗很低.04年底升过级,号称比老版本速度快8倍以上,而且存储器容量也加大了,414-4H为1.4M,417-4H最大为20M.
  需要特别注明的是,有些东西不能单纯看指标来比较的,比如某厂家采用486DX-100的CPU做出来的产品比GE新华的P2-400也不差.而西屋的OVATION是Intel P5-133,欧陆的T940X是AMD K5-133都比GE新华的要强.内存就更加的哪个...举例说明,典型的火电厂主机控制,400点左右的MCS系统,程序DOWN下去之后大约有60K左右的大小,这时候好象1.4M和32M应该是没有任何差异的,备用比例都在几十倍以上.

网友A:
 2.IO模块
  一般管新华的叫卡件,而将西门子的叫模块.
  封装上有些差异.严格的来讲新华的IO性能好些,但是结构差些.
  新华的是金手指插在机笼里,而西门子的是模块插在有源背板上.
  新华的DI一般是32点的,推荐的查询电压一般是DC48V,当然标准的DC24V也是没有问题的;DO一般是16点的,通常是DC24V+继电器扩展板的方式.AI有16点的有8点的,AO一般是8点的.新华的IO一般是后部接线的,现场接线比较方便.
  西门子的IO是比较灵活的,理论上讲任何支持冗余DP接口的第三方IO全部可以在PCS7上使用.但是西门子官方一般推荐采用ET200M+S7-300 IO的方式.300的IO性能实际上是比较差的.型号很多,支持多种电压,开关量从8-32点均有.模拟量从2-8点均有.西门子的IO是不建议直接接线的,一般都是从模块出线到端子上,从端子再到现场接线.

网友A:
3.通讯网络.
  A.监控级网络
  两家均采用以太网.
  但是西门子还是比较BT的,目前全球还只有西门子一家固执的推荐用户,在上位计算机中插的以太网卡采用西门子原装的CP1613,据说是可以获得更好的性能和更高的可靠性.一般的1套系统配下来,按最经济的方式,2台冗余的服务器,每台服务器插2块CP1613,大约光网卡就比别人家的系统贵出4W多,要是再采用2套Z版的S7-RedConnect,再加1.6W.厉害吧,这就是西门子...!这还是按照C/S架构来配的,要是2X300MW机组的一般都是8台上位机都直接与CPU通讯,插16块CP1613,上8套S7-RedConnect,成本绝对会让你"欲仙欲死".
  新华的以太网通讯是比较成熟的,当然上位机中用的是普通的以太网卡了,价格吗,100元以下的也可以用,500元可以买到服务器级别的网卡了.通讯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相对而言,西门子的以太网上走的是S7协议,在第三方支持上会更加开放一些,而新华的是专有协议,不开放的.
  西门子的上位机服务器到CPU之间的以太网低层用的是ISO,(MAC地址而非IP地址),而上位机至各个客户机之间则是TCP/IP,(用IP地址).
  新华的上位机到CPU之间的以太网用的是TCP/IP.而且事实上新华的上位部分并不推荐用SERVER/CLIENT架构.
  B.IO级网络
  新华是以太网,而西门子是ProfibusDP.
  谁好谁坏,大家打口水帐好久了.不太好定论.
  各有特色.大家去查查相关的书籍会有所收获的.
  不过ProfibusDP开放性会更好,可以得到第三方更好的支持.

网友A:
怪了,每次发帖都是双份.
难道我用的电脑也自动实现了发帖功能的"双机热备"?

网友A:
4.软件

  A.下位控制组态软件
  西门子采用Step7,目前已经有中文版本了.使用虽然比其他PLC品牌的编程软件难用一些.但是功能是比较强大的.标准支持LD,FB,STL,在PCS7版本中还支持更符合DCS思维方式的Graph,HiGraph,CFC,另外如SFC和SCL也是支持的.
不过,因为太过于强大了,搞的太复杂了.唉,一言难尽.
  严格的讲,新华的软件是下位控制和上位监控一体化的.
  新华的控制组态目前还只支持FB,比较单一,也比较简单,上手比较快些.用熟了后,做模拟量多的回路控制还是十分适合的,做开关量多的顺序控制比较困难,但是也可以做.
  B.上位监控组态软件
  西门子PCS7系统使用的是WinCC,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软件,有人说他功能强大,有人说他比较BT.总体来讲,除过驱动程序对第三方支持不够好外,还是很不错的.WinCC的定位毕竟是一个通用型的组态软件,内置SQL SERVER数据库,支持ODBC接口,支持完整的OPC.标准支持SERVER/CLIENT.支持服务器冗余.
  新华的上位监控软件是比较"烂"的,在很多电厂还挨过骂,毕竟人家掏了几百万买的系统,硬件很不错,运行也很稳定,但是画面不美观,"面子"不漂亮有些说不过去.而且Netwin 内置的数据库性能好象比较差,支持ODBC接口,但是可能要编程实现,只支持OPC Client,目前还不支持OPC Server,不支持服务器冗余.相对而言不适合做SERVER/CLIENT架构.但是Netwin标准支持好几种电力规约,而WinCC这方面差些.

网友A:
5.系统规模

  新华建议每套CPU带的点数最好在400-600之间.
  西门子建议每套CPU带的点数在1000点以下.

  成本上来算,西门子414-4H AS2站造价是新华的XDPS-400+ CPU站造价在的2.5倍左右. 但是西门子通过让每套CPU站多带IO的方法来实现总体造价比新华高出不到1.5倍左右.而且新华的IO和西门子的IO造价相差是不大的.大家看到在最终用户那里西门子的报价会比新华高出很多,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西门子Z版软件贵,二是西门子是德国公司,在人力成本计算方面比新华高出一大截.新华过去一直是国内公司,人力成本的计算是比较低的.

网友A:
6.市场情况

  A.电力.
  新华的业绩远远好于西门子.西门子PCS7这种基于PLC架构的DCS市场认可度还不是很高.新华的DEH十分的出名,号称是DEH装机量的全球市场份额第一,产值的第四.西门子在这部分要差很多.
  B.石化.
  西门子业绩十分的好,PCS7应该是仅次于霍尼维尔和横河的.
  新华要差很多.
  C.冶金及重工业.
  西门子业绩十分的好.
  新华要差很多.

网友A:
建议:
    新华最好改掉上位软件,直接用ifix做OEM,毕竟大家都是GE旗下的兄弟公司吗.口碑绝对会好于WinCC的.
    新华应尽快吸收GE MARK V的精髓,结合原来的XDPS-400+进一步提高,硬件保持大样不动,软件好好提升一下,光支持FB编程还是有些太寒酸了.

网友A:
罗嗦了一些.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B:
   你是有点烦哟,本人两种都用过,都好,各有所长,只不过SIMENS的难接受一点,维护不如国产的好,再说现在国产的DCS不比老外的差,为什么要换IFIX。还不如把自己的研发得更好!

网友B:
    新华集团开发的P600就有点吸收了PCS7和国产DCS的优点的味道,在硬件上采用了PLS模块结构,集DCS页扫描技术和PLC行扫描技术于一体,使得控制系统适应性更高。性价比更好!

网友A:
P600要走的路还很长...

网友C:
只补充一点:
西门子S7的CPU模块用的是TI的DSP,主频150M。

网友D:
展翅飞翔,我只能用一个强字来形容你了

网友B:
   首先,你得搞清楚,我们讨论的DCS系统,PCS7是在原有S7系统上发展而来,S7以逻辑控制占优,所以它在冶金行业来说,无可厚非就占有优势,因为在冶金行业,以传动顺控为主,在此根本没有可比性,DCS侧重是过程控制,所以得看电力化工等。

网友A:
还是那句老话,再具体讨论各家DCS的出身意义不大。
管他是PLC架构的还是PC架构的,能好用的系统就是好系统。

在外企,又做PLC又做DCS的,使用自己最高端的PLC来做自己DCS系统的硬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要不要给你举5个例子来说明?
石油化工领域的王者至尊--HoneyWell多年前就开始使用
AB给他们OEM的PLC来做DCS了,依然十分成功。

网友A:
YMH不是西安新华的小杨吧?

网友E:
搞DCS的都知道
石油化工领域是HoneyWell
电力领域是ABB
除了上面两位老大下面的还有横河、艾默生、福克斯波罗、西门子。
AB的???

网友F:
版主:建议加精。

网友G:
哈哈  真有意思!长见识!以前只知道有HONEYWELL的DCS.现在看来来工控网没错.

网友H:
高手好多~

网友I:
上海新华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新研发的P-600系统是一套不错的控制系统,现在已经在非电力行业大量应用了,口碑很好,大家可以了解了解.

网友B:
 展翅飞翔: 看得出你也是两个系统都用过.我本人在10年前就搞过四年的S5系统.后六年搞了6年的XDPS,所以略有了解而已。但本人不是小杨,再说了,我们现在还代理SIMENS产品。哈哈,哥们有机会多聊聊哟。

网友J:
真是学习到了呢!

网友K(2006-07-05):
siemens在石化基本没有什么业绩

网友L:
无论优劣,要看行业应用!

网友M(2007-12-16):
siemens在国外业绩石化方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