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keil c51碰到的问题,麻烦大家指教

楼主(2006-03-16):
我在周立功公司的网站上下载了keil7.09DEMO版,然后按着一个论坛上的精华贴“51单片机C语言学习”的说明,一步步的设置和输入代码: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1开始计数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while(1)
  {
   printf ("Hello World!\n"); //显示Hello World
  }
}

最后运行却报错,提示信息: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4.c...
*** WARNING C318 IN LINE 1 OF 4.c: can't open file 'AT89X51.H'
4.C(6):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6):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6): error C202: 'SCON': undefined identifier
4.C(7):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7):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7): error C202: 'TMOD': undefined identifier
4.C(8):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8):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8): error C202: 'TCON': undefined identifier
4.C(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9):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9): error C202: 'TH1': undefined identifier
4.C(10):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0):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0): error C202: 'TL1': undefined identifier
4.C(1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1): error C202: 'TI': undefined identifier
4.C(12):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2):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2): error C202: 'TR1': undefined identifier
4.C(14):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4):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6):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6):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6):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6):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6):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6):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7):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7):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7):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4.C(17):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Target not created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高手能指点迷津。多谢啊!

网友A:
为什么“TI = 1;” ?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我是在一个网站上看到的教程。然后照着输入的,它要实现的功能是在串行调试窗口中不断的输出Hello World!

网友B:
你好像没有 AT89X51.H 库呀。

网友C:
哪位给指点一下啊,我想知道啊

楼主:
我是在周立功公司的网站上下载的DEMO版本的KEIL,安装的时候也提示能进行普通的编译调试啊

网友D:
好像是你的(at89x51.h)头文件没有在原先的目录或丢失了。

网友E:
我想是因为你的程序里没有#include <reg51.h>的缘故!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F(2006-04-25):
我在周立功公司的网站上下载了keil7.09DEMO版,解压后怎么没有安装序列号?好象是没有文件名为"SN"的文本文件,谁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邮箱:tianshi198409@163.com

网友G:
无符号双字节快速乘法子程序
Q16RR:             MOV  A,R7 ;(R4R5)*(R6R7)->(R2R3R4R5)
   MOV  B,R5
   MUL  AB
   XCH  A,R5
   MOV  R3,B
   MOV  B,R6
   MUL  AB
   ADD  A,R3
   MOV  R2,A
   CLR  A
   ADDC   A,B
   MOV  R3,A
   MOV  A,R4
   MOV  B,R7
   MUL  AB
   ADD  A,R2
   XCH  A,R4
   XCH  A,B
   ADDC   A,R3
   MOV  R3,A
   MOV  F0,C ;F0=PSW.5
   MOV  A,R6
   MUL  AB
   ADD  A,R3
   MOV  R3,A
   CLR  A
   MOV  ACC.0,C
   MOV  C,F0
   ADDC   A,B
   MOV  R2,A
   RETI
以上是一个乘法指令,但我对乘法指令 MUL AB 的功能一直搞不明白,我们知道加减法可以位与位之间直接进行运算,我不明白乘法指令如何进行运算,上面的指令我看了好长时间也不懂,恳请那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程序,编程思路是如何的?

网友H(2006-07-28):
试用版的KEIL C51好象只能进行汇编语言的编译调试,而不能进行C语言的编译调试,是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I:
你的头文件不对,你看看你的KEIL目录里的\inc目录里有那个AT89X51。H文件吗?你用reg51.h就行。试用版的keil只是不能编译产生超过2K字节的程序,别的没有限制

网友J:
 你的头文件不对,你看看你的KEIL目录里的\inc目录里有那个AT89X51。H文件吗?你用reg51.h就行。试用版的keil只是不能编译产生超过2K字节的程序,别的没有限制

如果没有可以发一个给你哦owenwan@163.com, TI=1在你的程序里目前没什么用!!!

网友K(2006-09-04):
'TMOD': undefined identifier
这个信息证明你的头文件有问题,这些特殊功能寄存器是在头文件中定义的,而这里出现没有定义的信息,很显然,头文件有问题。

网友L:
wh109:
   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你是否已经解决?
   这个程序是用8051本身的乘法指令来完成双字节乘法运算的.
   原理就象我们用笔算十进制一样,乘的结果再对位,相加即可.

网友L:
如   0A05H 和 0B06H想乘

             0A       05
             0B       06
          ---------------
           0A*06    05*06
+  0A*0B   05*0B
-----------------------------
 对位相加,结果要放在三个字节中.
05*06在最低字节,(0A*06 + 05*0B)在中间字节,0A*0B+C 在最高字节.

网友D:
你的头文件软件没有找着,找一找头文件吧,估计找到头文件,程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网友M:
那个程序只有一个地方有错误,就是将#include <AT89X51.H>
改为#include <reg52.H>或者自己编写一个#include <AT89X51.H>文件!不要全部复制那个程序,只要一段一段的拷贝下来,再将#include <AT89X51.H>改为#include <reg52.H>,然后编译完全通过.不信你就试试!
MSN:kekechong@hotmail.com

网友N(2007-06-28):
STARTUP.A51 不要包含了老大

上海地区单片机培训 www.121mcu.com

网友O(2007-08-04):
老实自己一句句敲代码,不要拷贝网页上的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P(2007-11-02):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clock.c...
linking...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5.12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4
".\clock.obj"
TO "clock"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8B6H BYTE (108%) *
******************************************************************************
Program Size: data=69.0 xdata=0 code=2330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D:\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Q:
可能是代码太多了

网友R:
AT89X51.H 没有在keil的inc目录下

网友S:
你真有勇气,我一直想学,还没开始呢

网友T:
我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反at89x51.h换成reg51.h后再检查程序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J:
招聘:
电子产品测试开发工程师, 学力要求: 本科,电子技术,测试测量或自动化专业,有一定的
labview编程及单片机开发应用基础, 热爱测试测量工作,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至
wanping@fasttest.cn,捷测电子科技.2007.11.29, www.fasttes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