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压力控制不稳定

楼主(2006-03-16):
我有一液压系统,用伺服阀控制液压缸加压,最高压力五吨。我采用PLC压力PID闭环控制方式,PLC输出±20mA信号直接控制电磁阀。我原来已经做过一套,控制压力很稳定,现在机械结构和液压系统都换成新设计的,压力控制很不好,压力不稳定,伺服阀滞后严重,PID输出慢慢增加,压力不增加,等开始增加时,又增加太快,感觉伺服阀控制有很大的死区,更换伺服阀效果还是这样。
    郁闷啊!各位帮助分析一下吧,PLC我还算比较懂,液压真是外行啊!

网友A:
从你上面介绍的情况看应该是机械上面的问题,静摩擦力是不是很大呀

网友B:
用的是压力控制阀还是流量控制阀?

网友C:
伺服阀分为流量阀,压力阀和流量压力阀,其中我们常用的是流量伺服阀,压力阀和流量压力阀在有特殊要求的场合使用。你所提到的系统显然使用压力阀最为适宜。最近某单位的加载台使用的我们提供的压力阀,试验结果还可以,有兴趣和我联系:fsd300@hotmail.com

网友D(2006-05-13):
你要是再上海就方便了,我能帮你看一看,我解决问题很有一套的,小问题不收钱。

网友E(2006-11-09):
MOOG就有很好的压力控制阀 高响应速度~~还有双闭环控制的 PQ阀

网友F(2008-07-02):
专业维修伺服阀

13929975580 陈工

0757-83311024

网友G:
死区是可以调整的,如果你觉得反应慢,可以把开口量调小,再试试,或者直接调到零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