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直流调速器烧可控硅

楼主(2006-03-16):
西门子6RA70扩容密炼机在开机无负载情况下烧可控硅,但快容没有烧。试过多次每次都烧同一个可控硅。现在停产,希望各位高手给帮帮忙。必有重谢。可以电话联系,0546-6879933   13561039220[/b]

网友A:
检查电容,特别是吸收电容。

网友B:
请问西门子6RA70整流器是多少A的,1Q 还是4Q的?

网友C:
可控硅是烧触发?检查触发电路

网友D:
无负载,但电机是运转的对吗?
1.触发脉冲可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波形和各脉冲时间.
2.电机是否是在换向时烧的,是不换相角设小了?
3.电机整流子情况

网友E:
从EMC方面着手检查,问题出在直流调速装置控制方面。接触是否良好,干扰,电磁偶合方面等。

网友F:
正桥的还是反桥的

网友G(2007-11-27):
我公司有1400冷轧机一台,最近老是在停车后再次动作时烧整流柜反1或反3快熔,调速器用的是6ra70,国产定做的脉冲放大班,请各位大师给仔细分析一下原因,感激不尽!

网友H:
冷轧,检查一下你们的脉冲放大板应该有该触发时未触发情况出现

网友I:
如果块容没烧但是可控硅烧了,如果快熔选型正常,快熔本身没问题,那可控硅就不应该是过电流烧的,如果不是过电流,那就有可能是过电压击穿,所以还是检查一下是不是过压造成的,可以检查一下阻容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J:
检查一下反馈

网友K:
查触发,还有就是吸收回路

网友G(2008-01-13):
十分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L:
  “无负载情况下烧可控硅,但快容没有烧。试过多次每次都烧同一个可控硅”

1、可控硅阳极A到阴极K之间的阻容吸收回路开路;
2、可控硅负载电路的阻尼(或续流)二极管开路;

网友M:
 我们是专业做线材,板材,冶金,造纸,电工机械,包装机械和印刷机械电控设计改造的专业公司,在国内已做过很多项目,有很好的业绩和解决问题的经验。并一级代理欧陆调速器和RKC温控表。上海南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公司电话13681655029联系人.项目部吕悦.

网友N:
检查一下阻容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O:
基本上你的问题答案都出来了,大家看法差不多,就是吸收回路出问题,(阻容)如果可控硅选型错了也会造成,不过这不大可能吧.

网友P:
网络上鱼目混珠。我建议检查电机绝缘

网友K(2008-03-18):
都有可能呀

网友Q:
阻容吸收回路,触发脉冲,电机绝缘,也有可能但不家不要忘了励磁有故障也会间接影响到硅烧呀,尤其是励磁的焊接点要多检查。

网友R:
很大机会是脉冲放大板出的问题

网友S(2008-08-23):
检查触发电路,正常的就重点看阻容回路

网友T(2009-01-28):
重点检查阻容回路,另外就是虚接, 我说的是看不到的,即阻容元件内部,相应的元件换掉实验一下.

网友C:
你的可控硅是烧触发还是主回路 ,触发的话一个最弱智的就是插错线

网友U:
阻容吸收回路,触发脉冲,

网友S:
阻容吸收回路,触发脉冲,支持这点

网友V:
可能触发脉冲缺少

造成单相电压过高

网友W:
只要是确定电机没问题的情况下,你把几只晶闸管全部换了。

网友X:
从表述看,老是烧某一相的可控硅。建议查这一相的电压是否正常?或这一相上可控硅及其触发线路的接点是否有误?供参考。

网友Y:
wdxz Xwdxz
积分:43
帖子:20注册时间:2003-10-7 9:14:00楼主 发帖时间:2006-3-16 9:52:00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建议删除该贴!!

现在讨论这种过时的贴子有什么意义?快三年了。楼主只提问,从不答复,也不告诉结果,不值得为这样的人费心了。

网友Z(2009-02-27):
帖子:20注册时间:2003-10-7 9:14:00楼主 发帖时间:2006-3-16 9:52:00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建议删除该贴!!

现在讨论这种过时的贴子有什么意义?快三年了。楼主只提问,从不答复,也不告诉结果,不值得为这样的人费心了。

网友AA:
我遇到过一次!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样,

我上次的问题最后查出来就是,N线破皮,接到地了,也是烧了个可控硅

网友AB(2009-10-08):
我用的是西门子6RA28的调速器,碰到一样的问题。但我检查阻容吸收回路,没问题。并且我用了两套阻容吸收回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教!

网友AB:
每次更换可控硅都可以运行一段时间,多达几个月。少也有几天。

网友AC(2012-06-24):
专业冶金、塑料、造纸等电气控制柜(系统),并提供维护和改造,供应电器材料配件,欧陆590、西门子6RA70、英威腾变频器等电气控制及扩容,Z系列直流电机和变频电机。24小时服务热线: 13813100558黄工   江苏东元

网友AD:
引用 网友I:
如果块容没烧但是可控硅烧了,如果快熔选型正常,快熔本身没问题,那可控硅就不应该是过电流烧的,如果不是过电流,那就有可能是过电压击穿,所以还是检查一下是不是过压造成的,可以检查一下阻容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L:
触发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