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分辨率和准确度的几个概念请教

楼主(2006-03-16):
时间长了,这几个概念搞不清了。望能指教。
举例,分辨率0.1mm,准确度0.3mm,怎么理解?还有分辨力 精准度唉都搞糊涂了. 假如测得的高度是120mm应该怎么说呢?

网友A:
仪表为例:分辨率0.1mm:显示的最小位数0.1个数字,一位小数。准确度0.3mm:测量精度0.3%级。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天学在 2006-3-16 11:02:00 发表的内容:
仪表为例:分辨率0.1mm:显示的最小位数0.1个数字,一位小数。准确度0.3mm:测量精度0.3%级。
-----------------------------------------------------------我对准确度还是糊涂.准确度0.3mm,是不是说某测量值+-0.3mm为准确值!但其分辨率却为0.1mm,怎么理解呢?

网友B:
比如说你有一把尺,上面的最小刻度是1mm,那么我们说分辨率是1mm,用这把尺去量一个50mm长的绳子,量下来的长度是53mm,那我们就说精度是3mm
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