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6-03-16):
请问什么叫兵子变压器?
它有那些具体的型号?其功能和用于场合各是什么?望各位赐教!

网友A:
兵子变压器?没听说过。只听说过“电子变压器”。

网友B:
是个变压器的牌子:‘兵’字 。

网友C:
厂标为"兵"字的变压器,其网页如下: http://www.bingzi.com/product_byq.asp

网友D:
是否变压器形状像“兵“,上面方块是变压器体,下面两脚是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