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关于传感器

楼主(2006-03-16):
现在有一台高速电机 大概每分钟1400转吧。
我想用一种传感器来检测这台电机的轴是否正常?(是否断开)
开始我想用编码器、激光式传感器等等吧。都不是很理想
哪位知道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好呢?

网友A:
樓主
1400rpm不算高速可能是你的筆誤 一般旋轉式編碼器夠用 除非有安裝空間的問題
請參考感應式編碼器 高速主軸專用編碼器(40,000rpm)測速 定位用
若單純測速 可考慮單相方波測速傳感器 此產品多應用在高速PCB主軸可測速到500,000rpm
若符合你的要求 給我訊息 寄相關資料給你 我司多專業在高速 高精度 及高頻干擾 提共解決
email:hanbird@panlin.com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个速度不算高速电机,一般普通编码器就行,也可以使用传感器,而且你的电机只有1400的话,这个频率也很低可以解决,有空可以联系stevenwang2004@126.com,有问题可以联系一下,电话13801846998,王先生

网友C:
用编码器完全可以解决.
检测轴断或者负荷加重,你是检测速度下降的趋势呢还是检测速度是否为0?

网友D(2009-07-24):
上海桂伦专业做德国倍加福传感器,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 13816147149 郑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