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载时的转速

楼主(2006-03-16):
电机的空载电流到是经常听说,但是电机空载转速是额定转速的多少呢?国家有没有相关的标准?

网友A:
具体每一个电机空载转速都有差异,最好用转速表测,额定转速倒是电机名牌上标的有,没有看到国家相关标准。

楼主:
刚才我看了电机书,说是空载时的转速约等于电机的同步转速。但是具体差多少,书上没有说

网友A:
书上说的没错,空载时的转速约等于电机的同步转速。具体多少,书上也不会说的,即使是同一型号规格的电机它的空载转速都有差别,只不过不大。

网友B:
空载时的转速等于同步转速乘上(1-s),s是转差率。每台电机的转差率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差多少就不一定了。
一般0<s<5%

网友C:
楼上说得不对吧,额定转速才等于同步速乘以(1-s)吧,空载转速应该接近同步速,比如说4极的电机空载转速用转速表测量大约是1499转

网友D:
一般电机带不带负荷转速应该不会变化很大。。

网友B:
楼上的楼上,S是转差率,是同步转速与实际转速的差值对同步转速的比值。
s=(n0-n)/n0
n是实际速度。
额定负载时的转差就是额定转差,算出来的是额定速度;空载时的转差率变小,算出的空载转速比额定高。
负载不同,转差是不同的。

网友E:
要看什么电机.

网友A:
要想知道电机的空载转速,必须知道电机在空载下转子承受的空载机械转矩(这个与电机的几何尺寸,重量以及装配精度等有关),知道了转矩,还得知道电机的额定电压下的机械特性曲线,在特性曲线下才能求出电机空载运行的转差率,然后用转差率和同步转速方可求出电机的空载转速,这么多的过程,求出的结果和同步转速差值应该不大。知道关系就行了,实际用处我认为不大。

网友F(2011-07-19):
哪位大神知道

空载电流、空载转速、堵转电流、启动电压的定义是什么??在什么书籍上有??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空载转速、堵转电流、启动电压等参数与铁芯的基本参数如磁导率μ、B有什么关系???

网友G:
不同的电机,参数不同,一般只能给个范围。要精确值,应该看相关电机的设计或制造设计参数或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