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编码器的干扰解决

楼主(2006-03-16):
现在使用旋转编码器用于电缆的计米测量,在某些现场很容易受干扰,出现计米不准确,有时多有时少,误差很大,已确定不是机械原因。请各位大虾支招

楼主:
信号传输用屏蔽电缆,距离4米,仪器接口是经三极管集电机输出再接74ls04,然后送计数器计数。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波形。

楼主:
未见异常阿

网友B:
一般電纜經過滾輪壓擠有延伸變形 有考慮否 另外機構的滑差 也會影響精度 若這兩個問題有解決 那就干擾問題 市售屏蔽線多為單隔離屏蔽線效果不佳 若有興趣歡迎給我訊息 寄屏蔽線資料給你
hanbird@panlin.com

楼主:
应该不是机械误差,因为差的实在太多,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机械误差。有做过编码器与单片机的接口电路设计吗,有什么经验?编码器是线驱动形的,还需要加光藕隔离吗?jiangquanx@sohu.com

网友C:
对电源加一个  4K7 的电阻试一下。

楼主:
这个电阻是有的

网友D:
一。机械误差也会有很大的。

二。编码器的信号波形示波器看一下--传输前与传输后。

三。信号传递抗干扰做了没有?可以用上面介绍的双屏蔽线。

四。接口电路的合理性和计数的合理性。

五。除了机械原因,建议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抗干扰、无零点漂移。如需绝对值编码器资料,可Email我gemple@online.sh.cn

网友E(2009-07-24):
用绝对值编码器,我司专业做德国倍加福全系列传感器,具体情况可加Q 876199559  电话 13816147149

网友F:
看一下我曾经发过的文章。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Id=278010

另外还有就是用示波器看下,信号幅度是否完全满足信号接收仪表的幅度范围。

网友G:
实验室环境有计数错误吗?接线缩短后有计数错误吗?还是mcu接口或者软件设计不合理?

网友H:
如果脉冲速度不是特别高可以考虑用高速光耦隔离以后传输,或者用光纤传输.基本上线路上的干扰就可以摆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