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计算机通信问题

楼主(2006-03-16):
各位高手:
  我在做计算机和PLC通信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让PLC给计算机发信息,信息是事先定义好的并存储在VB85到VB197中,在中断1中发送信息.具体是这样发送的,我用两条语句发送,第一条发送VB85到VB96的内容,第二条发送VB97到VB197的内容.但我在计算机上接收的只有VB85到VB96的内容,怎么也接收不到VB97到VB197的内容.请帮小弟解决一下,谢谢!!!!!
那两条语句是:
NETWORK 7       //NETWORK TITLE (single line)
//
//NETWORK COMMENTS
//
LD     T33
AB=    VB8, 16#31
LPS
XMT    VB85, 0
AENO
MOVB   16#34, VB4
MOVB   16#30, VB3
LPP
DTCH   10

NETWORK 8       //NETWORK TITLE (single line)
//
//NETWORK COMMENTS
//
LDB=   VB4, 16#34
AB=    VB8, 16#31
XMT    VB97, 0
AENO
MOVB   16#35, VB4
MOVB   16#4B, SMB89

楼主:
请各位大虾帮小弟解决一下,小弟将感激不尽!!!!!!!
我正急着用还解决不了.郁闷啊!!!!

网友A:
我对S7 200的STL不熟。不过两个发送命令之间是否需要一个间隔时间,大概几百毫秒的。
我以前做过S7 200的自由口通讯,不过没有这么作,所以不是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