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VB编程K120S PLC与计算机通讯

楼主(2006-03-16):
PLC型号为K120S ,有一9针串口,一485口,用9针串口通讯,接线方式为:2-3,3-2,5-5,用KGL编程通讯正常,用VB6编程,发送命令后无反应,发送命令格式不对?
send$ = "H05 H3030 H72 H5353 H3032 H3035 H254D573230 H3036 H255057303031 H04"
MSCOMM1.OUTPUT=send$
本人初学PLC,说明书看了几遍都没弄明白具体怎么用高级语言编程与PLC 通讯,求高手给指点一下,最好给出一个简单的例程,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命令对不对不知道,但连线不对,PLC应用4,7,5对PC3,2,5详见说明书8-2页

楼主:
用4,7,5连线试过了,也没有反应。

网友C:
这种通讯不了解,用以太网的话方便多了!

网友D:
与我联系吧.lsllhd@163.com

网友E:
send$ = "H05 H3030 H72 H5353 H3032 H3035 H254D573230 H3036 H255057303031 H04"
应为send$=chr(05)+"00......"+校验和+chr(04)

网友F:
我做过类似的通讯,不过是用VC编的,用的是LG的专用协议,接线如lhs所说,通讯、监控正常,建议先用串口调试软件进行调试。

楼主:
请问mjj先生,传送的命令是什么格式的,是send$ = "H05 H3030 H72 H5353 H3032 H3035 H254D573230 H3036 H255057303031 H04"
还是send$=chr(05)+"00......"+校验和+chr(04) 还是其它格式,能给个VC 的简单例程吗?还有用LG的专用协议如何设置PLC。谢谢    mhwmhw@etang.com

网友F:
unsigned Sixthing[17];

Sixthing[0] = 0x05;
Sixthing[1] = 0x30;
Sixthing[2] = 0x30;
Sixthing[3] = 0x52;
         Sixthing[4] = 0x53;
         Sixthing[5] = 0x53;
         Sixthing[6] = 0x30;
         Sixthing[7] = 0x31;
         Sixthing[8] = 0x30;
Sixthing[9] = 0x36;
Sixthing[10]= 0x25;
Sixthing[11]= 0x44;
         Sixthing[12]= 0x57;
Sixthing[13]= 0x30;
Sixthing[14]= 0x30;
Sixthing[15]= 0x30;
Sixthing[16]= 0x04;
for(int n = 0;n<=16;n++)
{
TxData[n] = Sixthing[n];
                   }
查询D0中的数据

网友F:
PLC的设置为:
在参数设置中打开通讯0,将通信设为"允许",站号0,波特率9600,无校验,数据位8,停止位1,通讯通道为   RS232无调制解调器或RS422/485.   协议与模式为   专用  从 .
还有就是把PLC左上方的BUILT-IN CNET开关拨到左边ON位置.ROM MODE 为OFF

楼主:
说明书中举例:
格式名称 头 站号 命令 命令类型 块数目 变量长度 格式名称 设备长度 格式名称 尾 帧检测
帧举例 ENQ H01 r SS H02 H05 %MW20 H06 %PW001 EOT BCC
ASCII 值 H05 H3031 H72 H5353 H3032 H3035 H254D573230 H3036 H255057303031 H04
用VB编程,发送的命令字符串应该怎么写?我按上面方法发送命令后无反应。

网友G:
单个字节读:05 30 30 52 53 53 30 31 30 34 25 4D 57 35 04
单个字节应答:06 30 30 52 53 53 30 31 30 32 30 30 30 30 03

网友F:
我认为您应该先保证PC机与PLC的连接,用一个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如ZJD-2003所说的字符到PLC上,观察是否有应答返回,如有应答,再编写后续的VB程序,串口调试软件网上有下载,如找不到我这可提供一个.

楼主:
mjj您好,我用chr(05)+"01......"+校验和+chr(04)的命令格式后PLC有了回应,头尾必须用chr(05)和chr(04),站号不能用ASCA码,如1号站,不能写成3031,只能为01,与说明书上说的不一样。虽然有反应了,但返回的帧好象不对,有错误代码。请问除头尾、站号外,请求帧的其它部分,如命令、命令类型等用什么格式,16进制的ASC码?还是字符?还是10进制的ASC码?另外,请问强制P41输出、P01输入的命令是什么,该帧如何写。告诉我您使用的比较好用的串口调试软件。谢谢。

网友F:
http://www.skycn.com/soft/5480.html
试试这个

网友F:
都是用的16进制的ASC码
不好意思,关于强制输入输出我没有用过,我觉得输出可以用该协议控制M0的ON和OFF,再用MO控制P41,至于输入就不大清楚了

网友G:
关于P区域的数据也可以,只不过把M的代码换成P的代码

网友H:
p01 似乎不能强制,直接拿线搭一下吧  在硬件上

网友I:
用无协议通讯要简单点

网友J(2007-03-13):
兄弟,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你说你的PLC已经有了反应,可否将你发送命令的字符串发给小弟,最好将VB源码也发过来,我的PLC至今没反应,想的小弟头发都白了,可怜啊,如蒙相助,感激不尽。

EMAIL:jfliu0062@sohu.com

QQ: 657785139

网友J:
我用的也是LG 的k120s,好烦啊

网友B:
Comm1.Output = Chr(2) & "oM005C008000BC" & Chr(3)  'P0007->ON这是用LG编程协议通讯用编程线和PC连接

网友J:
谢谢lhs兄弟,我明天试试看。有机会的话一定请你喝酒,呵呵。

网友J:
lhs兄弟,我今天按你说的代码试了一下,还是没反应,是不是要像上面的兄弟说的要加校验和啊,如果要的话,ENQ和EOT要不要加在校验和里呀?上面兄弟说PLC站号一定要用00,那就是十进制的,跟其它十六进制数据放在一起好像有些别扭,我试了也没反应。下面是我的代码,请各位兄弟高抬贵眼帮忙看看问题到底出在那里啊。
Private Sub Form_Load()
   Dim outdata As Variant
   Dim InString As String
   MSComm1.CommPort = 4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发送缓冲区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接收缓冲区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串行口
   outdata = Chr(5) + "303072535330313036254D57313030" + Chr(4)  '读M0100的状态
   MSComm1.Output = outdata
   MSComm1.InputLen = 0

   If MSComm1.InBufferCount Then ' 将返回数据放在文本框
      InString = MSComm1.Input
   End If
      Text1.Text = InString
   MSComm1.PortOpen = False ' 关闭串行端口。
End Sub

网友B:
1。首先要确定用什么协议和K120通讯,因为用不同的协议连线和设置也不同。
2。我用的是LG的LOAD协议,VB要设置成38400,N,8,1通讯线就是编程线,无需设置PLC参数。
3。先给PLC编一程序:LOAD P0007
                    SET  P0040
                    END
4。编程的端口号和VB设置的端口号一致,退出编程软件,运行VB。
5。将字符串Chr(2) & "oM005C008000BC" & Chr(3)发送出去。其中BC就是校验和。
6。看PLC  P40是否吸合?

网友J:
谢谢lhs兄弟,我下午再试试看,本想传份PLC的梯形图上来(正在应用中的)。但小弟目前还不是VIP,下次再传上来请你指教吧,
无言感激!!!

网友J:
如果再不行,就只好换用三菱的PLC了,可是小弟实在不想用小日本的东东。

网友J:
lhs兄弟,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我的PLC终于返回了几个字符“o6F”,尽管小弟目前还不知道它们是啥意思,还要在设置中断的时候才能捕捉到,但已经是很大进展了,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J:
lhs老兄,可否再麻烦你解析下“oM005C008000BC”的涵义呀?k120s的说明书实在看的小弟头大,小弟的水平实在太有限了,有对照的话会好很多。谢谢

网友B:
这是LG的LORD协议全文如下:(你说明书上看的是LINK协议)
    1. 通讯样述.
    1 控制顺序   :  半双工系统
    2 通讯方式  :  RS-232C
    3 通速度  :  38400 BPS
    4 检測错误方式 :  BCC
    5 帧长度 :  最大 128 字节

2. 特殊通讯控制代码
      - STX : START OF T例T (02)
      - ETX : END OF T例T (03)
      - ACK : ACKNOWLEDGE (06)
      - NAK : NEGATIVE ACKNOWLEDGE (15)
      - EOT : END OF TRANSMISSION (04)
 ############################################################################

3. PLC内存地址
    请勿在禁止写入区写入地址.

K7P-30AS(K1000S)

0C0000h D 区域(10K 字)

0C5000h T 区域(当前值,256 字)

0C5200h C 区域(当前值,256 字)

0C5400h T 区域(设定值E,256 字)

0C5600h C 区域(设定值E,256 字)

0C5800h 定时器 IN格式ION

0C5A00h 计数器 IN格式ION

0C5C00h P 区域(1024点)

0C5D00h M 区域(3072点)

0C5F00h L 区域(1024点)

0C6000h K 区域(512点)

0C6100h T 区域(256点)

0C6200h C 区域(256点)

0C6300h F 区域(1024点)

0C6400h S 区域(100字)

*****************************************************************************

K4P-15AS(K300S)

0A0000h D 区域 (5K 字)

0A5000h T 区域(当前值,256 字)

0A5200h C 区域(当前值,256 字)

0A5400h T 区域(设定值E,256 字)

0A5600h C 区域(设定值E,256 字)

0A5800h 定时器 IN格式ION

0A5A00h 计数器 IN格式ION

0A5C00h P 区域(1024PT)

0A5D00h M 区域(3072PT)

0A5F00h L 区域(1024PT)

0A6000h K 区域(512PT)

0A6100h T 区域(256PT)

0A6200h C 区域(256PT)

0A6300h F 区域(1024PT)

0A6400h S 区域(100字)

           在使用通讯模块时,不要在特殊数据区域写数据,比如:D,M,L
*****************************************************************************************************
K7M-DRXXS(K80S)

000000h D 区域(5K 字)

005000h T 区域(当前值,256 字)

005200h C 区域(当前值,256 字)

005400h T 区域(设定值E,256 字)

005600h C 区域(设定值E,256 字)

005800h 定时器 IN格式ION

005A00h 计数器 IN格式ION

005C00h P 区域(1024PT)

005D00h M 区域(3072 PT)

005F00h L 区域(1024 PT)

006000h K 区域(512 PT)

006100h T 区域(256PT)

006200h C 区域(256PT)

006300h F 区域(1024PT)

006400h S 区域(100字)

*上述的十六进制地址对应PLC的时,字节单元来对应。
例)K80s P004(字) : P0040~P0047是对应 085C00, P0048~P004F是对应 085C01

###############################################################################

4. 读出数据 :
   1) 要求
      * STX – “r” – 区域 – 起始地址 – 数据长度 - BCC - ETX
   2) 回答
      * ACK 回答 :  ACK – “r” – 读出的数据 - BCC - EOT
      * NACK 回答 :  NAK – 信息(1字节) - BCC - EOT
   3) 帧 数据
      * 区域(1字节 ASCII)
- “M” : 数据 区域
      * 起始地址(6字节ASCII) : 读起始地址
         -   3字节16进制.
      *数据长度(2字节 ASCII) : 读计数器数据

      * BCC (2字节 ASCII) : 读 帧-Sum
不含 STX 和 ETX.
      * 读数据 (数据长度 * 2字节 ASCII) : 读 数

    读 10 字 数据 From P001 to P010
P001 地址 0x5C02(x=C(1000S),A(300S),8(200S))

1) 要求 帧
     格式        :  - STX - “r”–“M”– 02 5C 00 - 14  – BCC - ETX

     ASCII   :  - 02  –  72  –  4D – 3032 3543 3030  - 3041 – BCC – 03

      BCC  = 72 + 4D + 30 + 32 + 35 + 43 + 30 + 30 + 30 + 41 = 026A => 6A => 3641
      帧  :  &szlig; 02 <- 72  <- 5A <- 36 34 30 30 30 30  <- 3041  <- 3641 <- 03

2) 回答 帧(假如 P001~P010 数据 是 0~9 )
     格式       :  - ACK – “r”  - 0000-0100-0200….-0800-0900 - BCC - EOT
     ASCII  :  - 06  –  72  – 3030 3030 3031 3030 3032…. 3039 3030 - BCC – 04
            BCC = 72 + 30+30+30+30+30+31+…. +30+39+30+30 = 0787 => 87 => 3837
     帧 : &szlig; 06 <- 72 <- 3030 3030 3130 … 3039 3030 <- 3847 <- 04

####################################################################################

5. 写入数据
   1) 要求 帧
     * STX – “w” - 区域 – 起始地址 - 数据长度 – 写入数据 - BCC - ETX
   2) 回答 帧
     * ACK 回答 帧 :  ACK – “w” - BCC - EOT
     * NACK 回答 帧 :  NAK – 信息 - BCC - EOT

例)  写数据 (D0001~ D0010)
– 假如写数据如此 D0001:0000, D0002:0001, D0002:0002, …    ….. D0008:0007,
   D0009:0008
1) 要求 帧
    格式 :  - STX - “w”–“M”– 020000 – 14 – 0000-0100-0200….-0800-0900 - BCC - ETX
    ASCII   :  - 02 – 77 – 4D – 3032 3030 3030 - 3134 – 3030 3030 3031…. 3039 3030
                   - BCC – 03
           BCC = 77 + 4D + 30+32+30+30+30+30+31+34+30+30+30+30+30+31+…. +30+39+30+30
                       = 09F8 => F8 => 4638
    帧  :  &szlig; 02  77  4D 3032  3030  3030  3134   3031  3030  3032  3039  3030  4638   03

2) 回答 帧
    格式       :  - ACK – “w” - BCC - EOT
    ASCII  :  - 06  –  77  – BCC – 04
              BCC =  77 => 3737
    帧 : &szlig; 06 <- 77 <- 3737  <- 04

######################################################################################

6. 数据 AND :
   1) 要求 帧
      * STX – “n” – 区域 - Var_Addr - AND_数据 - BCC - ETX
   2) 回答 帧
      * ACK 回答 帧 :  ACK – “n” - BCC - EOT
      * NACK 回答 帧 :  NAK - Message - BCC - EOT
   3) 帧 数据
      * Start_Addr (6字节 ASCII) : 读 Start Address

例) M010字的 M0105位 Off
1) 要求 帧
    格式 :  - STX - “n”–“M”– 145D00 – DFFF - BCC - ETX
    ASCII  :  - 02 – 6E – 4D – 3134 3544 3030 – 4446 4646 – BCC – 03
           BCC = 6E + 4D + 31+34+35+44+30+30 +44+46+46+46 = 30F => 0F => 3046
    帧  :  &szlig;    02     6E     4D    3134   3544   3030     4446    4646    3046     03

2) 回答 帧
    格式       :  - ACK – “n” - BCC - EOT
    ASCII        :  - 06  – 6E  – BCC – 04
              BCC =  6E => 3645
    帧 : &szlig; 06 <- 6E <- 3645  <- 04

 例) P0207 Off
1) 要求 帧
    格式 :  - STX - “n”–“M”– 285C00 –7FFF - BCC - ETX
    ASCII  :  - 02 – 6E – 4D – 3238 3543 3030 - 3746 – 4646 – BCC – 03
           BCC = 6E + 4D + 32+38+35+43+30+30+37+46+46+46 = 20C => 0C => 3043
    帧  :  &szlig; 02 <- 6E  <- 4D <- 3238 3543 3030  <- 3746 <- 4646<- 3043 <- 03

2) 回答 帧
    格式     :  - ACK – “n” - BCC - EOT
    ASCII      :  - 06  – 6E  – BCC – 04
              BCC =  6E => 3645
    帧 : &szlig; 06 <- 6E <- 3645  <- 04

##################################################################################

7. 数据 OR  :
   1) 要求 帧
      * STX – “o” - 区域 - Var_Addr - OR_数据 - BCC - ETX
   2) Local PLC 回答 帧
      * ACK 回答 帧 :  ACK – “o” - BCC - EOT
      * NACK 回答 帧 :  NAK - Message - BCC - EOT

例)  L0309 On
1) 要求 帧
    格式 :  - STX - “o”–“M”– 3C5F00 – 0002 - BCC - ETX
    ASCII  :  - 02 – 6F – 4D – 3343 3546 3030 – 3030 3032 – BCC – 03
           BCC <= 6F + 4D + 33+43+35+46+30+30+30+30+30+32 = 02A2 => A2 => 4132
    帧  :  &szlig; 02 <- 6F  <- 4D <- 3343 3546 3030 <- 3030 3032 <- 4132 <- 03

2) 回答 帧
    格式       :  - ACK – “o” - BCC - EOT
    ASCII        :  - 06  – 6F  – BCC – 04
              BCC =  6F => 3646
    帧 : &szlig; 06 <- 6F <- 3646  <- 04

例)  K010F  On
1) 要求 帧
    格式 :  - STX - “o”–“M”– 146000 – 0080 - BCC - ETX
    ASCII  :  - 02 – 6F – 4D – 3134 3630 3030 - 3030 3830 - BCC – 03
           BCC <= 6F + 4D + 31+34+36+30+30+30 +30+30+38+30  = 02AF  => AF => 4146
    帧  :  &szlig; 02 <- 6F  <- 4D <- 3134 3630 3030  <- 3030 3830 <- 4146 <- 03

2) 回答 帧
    格式       :  - ACK – “o” - BCC - EOT
    ASCII        :  - 06  – 6F  – BCC – 04
              BCC =  6F => 3646
    帧 : &szlig; 06 <- 6F <- 3646  <- 04

网友J:
lhs兄弟,LORD协议是否指的是MODBUS呀?KGL_WIN只有“专用”“MODBUS”“用户自定义”“总线”四种呀,小弟真的糊涂得很,PLC返回来的“o6F”还没弄懂是啥意思呢,不过你给出的资料我的确没见过,收下慢慢学习。嘿嘿,水平差没办法

网友J:
lhs兄弟,大概看了下LORD协议,“o6F”应该是OR成功的意思吧,我明天再试试,不过这个协议传输命令时似乎不用指明PLC的站号,假如我用多个PLC通过RS485连在一起,会不会有啥问题呢?
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一下。

网友B:
对不起写错了因该是LOAD协议他是LG编程协议和MODBUS协议是不同的,但他只能1:1通讯,你要实现多点通讯可以用LINK和MODBUS,我发一个用MODBUS  ASCII方式的例子给你。

网友K:
LHS
   你好! 我是第一次使用LG K7M-DR30U PLC,我从网上下载的资料,有好多也看不懂,我是PC 与PLC 一对 一 通讯,可看资料上的设置调试通讯就是没有成功,试了几种方式都不行,能否麻烦你给我发点资料和例子主要是通讯方面的,我的邮箱LUO_LAI_DONG@163.COM,谢谢您!

网友J:
lhs兄弟,已收到.vbp和.vbw两个文件,谢谢
还差.frm和.scc两个文件没收到,工程不能启动。不知是不是搜狐半路上把文件搞丢了,真是郁闷。

网友K:
老苯你好!
  问题解决了吗?我用专用通讯协议调通了,把PLC通讯设置成专用协议"从",其他的设置就简单了,你用的是VB在MSComm1的属性设置要设置好
 With MSComm1
            .CommPort = 1
            .Settings = "9600,N,8,1"
            .InputMode = 0
            .RThreshold = 14'根据需要设置长度
            If .PortOpen = False Then .PortOpen = True
        End With

以上在程序初始化中写入
FASONG = "01WSS0106%PW0040001"
Sb = Chr(5) & FASONG & Chr(4)
MSComm1.Output = Sb
你试试发送数据后P40有没有输出.
还有其他的通讯方式我还没有弄通,你要是搞定请指教.

网友J:
To 罗子
不好意思,我的问题还没解决,我现在是用120s的485口搞(因为这样才有实用价值),用RS485转RS232转换器接到COM口,再用VB及组态王来通讯管理,目前这两种方法都没有反应,苦闷得很,还不知道要找那位老兄教教呢。我们互相勉励吧,谢谢你

网友I:
通讯协议参数要设置好,发送的如果是读数据的帧,应打开端口等待接收数据,注意发送参数的方式,是按字符还是二进制的。你可以向plc寄存器某个地址中写数据,按照用户手册上的说明就可以,485口or232口都可以。

网友L(2007-05-15):
各位前辈!我是新手,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

网友M:
老笨,罗子,能否给小弟看看你们的VB源代码?小弟用以上贴子的所有方法都试过了就是调试不能,不知道哪里错了,我用的plc是LG K120S
,具体型号是:K7M-DR40U

我的邮箱是:zhaoflmwaxy@sina.com
QQ:80147464
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M:
还有,我的编程软件是KGL-WIN,为什么我用编程软件给plc编写程序时它不能连上设备呢?我在Option里设备的是:RS232、COM1、Local,
Property中的设置是:MK_S、100S(选200S提示plc type Mismatch),点connect时提示plc connect field,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M:
打错字了,提示plc connection failed

网友K(2007-08-22):
雨阳你好!我很长时间没来了,你说的不具体,我可能也帮不了忙,我手上也没PLC,我上面写的就是原代码,你需要认真调和设置.编程线和通讯线是不同,需要调线的.

网友N:
oM005C008000BC 能说具体点不!
我还是不太明白
k120s p0的地址是多少?  p1是多少!

网友O(2008-02-29):
 老笨,罗子,能否给小弟看看你们的VB源代码?小弟用以上贴子的所有方法都试过了就是调试不能,不知道哪里错了,我用的plc是LG K120S
,具体型号是:K7M-DR40U

我的邮箱是:qdmrhwy@126.com
QQ:83004056
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O:
 老笨,罗子,能否给小弟看看你们的VB源代码?小弟用以上贴子的所有方法都试过了就是调试不能,不知道哪里错了,我用的plc是LG K120S
,具体型号是:K7M-DR20U

我的邮箱是:qdmrhwy@126.com
QQ:83004056
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P(2009-05-07):
三菱PLc源码X,Y,T,C ,M,S,D,Z等,如何将它们换成一连串数据的ASCII码,而每个数据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我是PLC初学者,很难理解,请各位兄弟帮忙指点指点吧,谢谢!

网友Q(2009-12-06):
也想学,可是不知道如何切入.

网友R:
本人有VB+K120SPLC RS-485项目实例,自定义协议,通信距离290米。需要的请写EMail至songhaidong@126.com QQ :7085271

网友S:
数据协议都不对,还通给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