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电压调速问题

楼主(2006-03-16):
我现在用模拟电压调速.但是有个问题
我怎么设计才能要求在我的零电压的时候电机转速是零呢
我的输入电压无法保证输入电压是绝对的0呀总是有几个MV的差

网友A:
“我现在用模拟电压调速.但是有个问题
我怎么设计才能要求在我的零电压的时候电机转速是零呢
我的输入电压无法保证输入电压是绝对的0呀总是有几个MV的差”
    给我的感觉好像讲的是零点漂移问题。

楼主:
是的就是零点飘溢
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可以通过上位机输出调偏,或通过下位机输入调偏。
许多伺服或变频之类的模拟输入都零点偏置调整设定功能,以对付相对固定的零偏。
但是对于零漂,那就复杂了,你只能选择高性能的模拟给定了。
另外,还得看你的电机的零速(低速)本身是否足够好

网友C:
只靠开环彻底消除零漂,那就保留一个死区吧。

网友D:
把启动电压调高一点

网友E:
设2个比较电压,在+10mm V与-10mmV之间时,比较器输出为低,使驱动器使能端无效.

网友F:
改动一下调速斜率,比如标准信号源4mA对应0%速度,20mA对应100%速度便可以了。

网友G:
零速把使能端关掉。

网友H:
启动电压?
指什么?怎样调,能详细说下吗?

楼主:
这个问题不是零飘溢的问题.是我说错了
就是我的输入零点不能保证绝对是零的问题

网友I:
你的给定电压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B:
这就简单了,看看我前面的回复了

网友C:
"这个问题不是零飘溢的问题.是我说错了
就是我的输入零点不能保证绝对是零的问题"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吗?

网友E:
楼主“用电压调速度”是开环控制呢还是闭环控制?是闭环控制的话,控制器自动回输出一个失调电压,来补偿零漂;如果是开环控制,上面都说的很清楚了,你可以试选几个一下。

网友J:
可以试试以下方法:
(1)用一个555时基电路搭一个负电源
(2)用一个电位器,一端接信号输入,一端接负电源,中心抽头为信号输出.
(3)当输入为(0+)时,调节输出为(0-).
(4)如果加个运放(接正,负电源),可以改善阻抗匹配问题.
(5)另外还有一点,电机本身也有零点死区的.

网友K:
‘模拟电压调速.但是有个问题 总是有几个MV的差’——恐怕难以避免。采用串行通信,数字控制。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6-3-22 19:14: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问题不是零飘溢的问题.是我说错了
就是我的输入零点不能保证绝对是零的问题"
这是两…
--------------------------------------------------------------------------------------------
我个人认为是不同的.零飘逸是我输入是零.输出不是零.由于环境的原因
可是我的输入不能保证绝对为零的.谢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hkmaple在 2006-3-22 23:49:00 发表的内容:
  可以试试以下方法:
(1)用一个555时基电路搭一个负电源
(2)用一个电位器,一端接信号输入,一端接负电源…
--------------------------------------------------------------------------------------------
能提供一个555电路吗
我不没有用过.
不太会搭电路
fjjilin@tom.com

网友C:
我个人认为是不同的.零飘逸是我输入是零.输出不是零.由于环境的原因
可是我的输入不能保证绝对为零的.谢谢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问题——没有精确的公共零。
所谓“我输入是零.输出不是零”,你用什么方式确认你输入的是零?或者,更准确的说法,你勇士们方式确认你输出的,是你需要的“零”?当使用电压信号的时候,“零”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6-3-26 19:47:00 发表的内容:
  我个人认为是不同的.零飘逸是我输入是零.输出不是零.由于环境的原因
可是我的输入不能保证绝对为零的.谢…
--------------------------------------------------------------------------------------------
你说的对.
我现在就是没有精确的零
我想知道.当数控和控制器连接.进行模拟电压调速的时候
是怎么一个过程.
还有模拟电压调速.时.什么叫调速比.是输入电压和速度的比值吗
谢谢fjjilin

网友L:
很多伺服控制器都有零点死区的,只要电压在这个死区内,控制器就认为当前输入的电压为0

网友C:
如果是开环控制,则需要有一定的死区,在这个范围内,都被定义为“零”

如果是闭还控制,虽然得不到稳定的“零”,但是,肯定会得到一个动态的平均“零”。

楼主:
那什么叫调速比呢

网友J:
电机在调速器的作用下,最高稳定速度与最低稳定速度之比.

网友M:
你的目的是什么?用在什么地方?多大功率?为什么选择线性驱动?如果用数字控制加PWM驱动的方式不是很好吗?基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为何要一个标准的零速度?一般模拟驱动器标准零速度是较难得得到的,但是如果有个位置环的话,速度环的零偏问题就不用考虑,而且适当的内环零偏对外环是有利的。

楼主(2006-04-18):
下面引用由favnihao在 2006-4-7 3:15:00 发表的内容:
  你的目的是什么?用在什么地方?多大功率?为什么选择线性驱动?如果用数字控制加PWM驱动的方式不是很好吗…
--------------------------------------------------------------------------------------------
对不起.由于前段时间忙.没有注意到你的留言.现在才回复.
我的目的是想在零电压输入的时候是我的控制器输出是0.保证电机零转速.3.7KW.现在做的控制器就留用了个模拟口.
所以做不了数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