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人机F920GOT-BBD5-K-C

楼主(2006-03-16):
我使用三菱人机,F920GOT-BBD5-K-C,与三菱FX系列PLC要么联机不上,要么程序传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人机与PLC的联接电缆是FX-50DU-CAB0,我已经试过FX1S-10MR,FX0S-14MR,FX1N-40MT,FX2N-80MR,FX1N-40MR.试下来,只有FX1N-40MR,能连接并可以下载程序。与FX0S-14MR,FX2N-80MR相连时,能把程序从人机传到电脑,但不能把电脑程序传到人机,只要一传,人机界面就黑屏。当人机与FX1N-40MT,FX1S-10MR相联时,人机出现初始化画面后,就跳到蓝屏,再由蓝屏跳到初始化画面。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请回答??比较急啊!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真急人啊。

网友A:
用了很多这样的屏幕  但从没发生你说的这问题

楼主:
问题前些天早解决了,搞到最后据然是通讯线的问题,最让人搞不懂的事,这根线插到不同的PLC上反应不一样,以至于自己没有直接怀疑是通讯线的问题。后来没办法就自己做了一根,原来那根线是为了方便直接买现成,看来都不能相信啊。

网友B(2012-02-06):
我自己也做一跟FX-50DU-CAB0,F920GOT-BBD5-K-C,与三菱FX1S联机能下载程序,与FX1S-14MT能把程序从人机传到电脑,

但不能把电脑程序传到人机,只要一传,人机界面就黑屏,在人机本身"设定模式"里,选择"清除用户数据"时候,就出现:人机界面就黑屏或人机出现初始化画面后,就跳到蓝屏,再由蓝屏跳到初始化画面

网友C:
呵呵;电缆的质量不过关;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D(2016-06-21):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也做一跟FX-50DU-CAB0,F920GOT-BBD5-K-C,与三菱FX1S联机能下载程序,与FX1S-14MT能把程序从人机传到电脑, 但不能把电脑程序传到人机,只要一传,人机界面就黑屏,在人机本身"设定模式"里,选择"清除用户数据"时候,就出现:人机界面就黑屏或人机出现初始化画面后,就跳到蓝屏,再由蓝屏跳到初始化画面

请问,程序最初设置您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B 我自己也做一跟FX-50DU-CAB0,F920GOT-BBD5-K-C,与三菱FX1S联机能下载程序,与FX1S-14MT能把程序从人机传到电脑, 但不能把电脑程序传到人机,只要一传,人机界面就黑屏,在人机本身"设定模式"里,选择"清除用户数据"时候,就出现:人机界面就黑屏或人机出现初始化画面后,就跳到蓝屏,再由蓝屏跳到初始化画面     内容的回复:请问,程序最初设置您会吗?

人机原来有程序,但我不知道怎么看,我是新手,想请教下。谢谢